[其他ST产品] 【STM32G4评测+03+MDK+Stm32cubeIDE双工程搞定Printf 】

楼主(2021-03-26):
    这几天一直在捣鼓板子,查资料现学现卖,觉都睡不好,一遍熟悉知识点消化,一边总结。做梦都在搞板子!由于第一次使用Hal库,第一次使用新的编译器,又在LL库的边缘徘徊,期间又切换到RTTstudio。            最初几天串口没有调试通,很郁闷,看到别的小伙伴一篇篇的优质测评帖,我心里急啊。今天,我的第三篇测评,他终于来了!

    1. 首先,来个驱动讲解吧,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个回调函数,我们基本不用管就行,但是和初始化函数长得很像,初学者容易搞糊涂。
那么我们在使用的时候,main函数中调用A函数初始化即可。
C函数为回调函数,其他外设初始化的时候也会自动产生,C函数已经被B函数调用了!B函数在HAL库中。
这就是三个长得像的家伙的关系。
CubeMX有个特点,函数前都不会有啥注释的。哈哈。
下面就是初始化代码了,这个是CubeMx自动产生的:

  • #include "usart.h"
  • /* USER CODE BEGIN 0 */
  • /* USER CODE END 0 */
  • UART_HandleTypeDef hlpuart1;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 LPUART1 init function */
  • void MX_LPUART1_UART_Init(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0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0 */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1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1 */
  •   hlpuart1.Instance = LPUART1;
  •   hlp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   hlp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hlp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hlp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hlp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hlp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hlp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   hlp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   hlp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   if (HAL_UART_Init(&hlpuart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lp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lp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lpuart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Init 2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Init 2 */
  • }
  • /* USART1 init function */
  •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   huart1.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   huart1.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   huart1.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UARTEx_SetT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T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huart1, UART_RXFIFO_THRESHOLD_1_8)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if (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huart1)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 void HAL_UART_MspInit(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if(uartHandle->Instance==LPUART1)
  •   {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MspInit 0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MspInit 0 */
  •     /* LPUART1 clock enable */
  •     __HAL_RCC_LPUART1_CLK_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LPUART1 GPIO Configuration
  •     PA2     ------> LPUART1_TX
  •     PA3     ------> LPUART1_RX
  •     */
  •     GPIO_InitStruct.Pin = LPUART1_TX_Pin|LPUART1_RX_Pin;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2_LPUART1;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MspInit 1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MspInit 1 */
  •   }
  •   else if(uartHandle->Instance==USART1)
  •   {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Init 0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Init 0 */
  •     /* USART1 clock enable */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     PC4     ------> USART1_TX
  •     PC5     ------> USART1_RX
  •     */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Init 1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Init 1 */
  •   }
  • }
  • void HAL_UART_MspDeInit(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
  •   if(uartHandle->Instance==LPUART1)
  •   {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MspDeInit 0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MspDeInit 0 */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     __HAL_RCC_LPUART1_CLK_DISABLE();
  •     /**LPUART1 GPIO Configuration
  •     PA2     ------> LPUART1_TX
  •     PA3     ------> LPUART1_RX
  •     */
  •     HAL_GPIO_DeInit(GPIOA, LPUART1_TX_Pin|LPUART1_RX_Pin);
  •   /* USER CODE BEGIN LPUART1_MspDeInit 1 */
  •   /* USER CODE END LPUART1_MspDeInit 1 */
  •   }
  •   else if(uartHandle->Instance==USART1)
  •   {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DeInit 0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DeInit 0 */
  •     /* Peripheral clock disable */
  •     __HAL_RCC_USART1_CLK_DISABLE();
  •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     PC4     ------> USART1_TX
  •     PC5     ------> USART1_RX
  •     */
  •     HAL_GPIO_DeInit(GPIOC, GPIO_PIN_4|GPIO_PIN_5);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MspDeInit 1 */
  •   /* USER CODE END USART1_MspDeInit 1 */
  •   }
  • }

然后:重点来了:这个部分还是要自己添加才行,CubeMX还没有达到100%给你写代码的水平哦:
  • /**
  •   * @brief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 @param  None
  •   * @retval None
  •   */
  • #ifdef __GNUC__
  • /* With GCC,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else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endif /* __GNUC__ */
  • PUTCHAR_PROTOTYPE
  • {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1 and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   return ch;
  • }

整个工程编译下来占用空间大小:
==============================================================================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8204        434        568         20       1316     691029   Grand Totals
      8204        434        568         20       1316     691029   ELF Image Totals
      8204        434        568         20          0          0   ROM Totals

==============================================================================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8772 (   8.57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336 (   1.30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8792 (   8.59kB)

==============================================================================

最后,看看效果如何:
非常完美!
整个工程代码见附件:

楼主:
欢迎各位点评~

网友A(2022-06-06):
按照这个操作,依然还是不行.我的板子是NUCLEO-G491RE,持续崩溃中.

网友A:
相同的板子,我直接用你的工程编译,也还是不行.好奇怪啊.一到printf就卡死了.

网友A:
你用的是虚拟串口输出打印的嘛?

网友A:
硬件上需要做什么处理嘛?多谢啊,我是初学者,不太懂.

网友A:
搞定了,多谢参考.

网友B: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C: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D: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E:
分享的资料很高端呢。

网友F:
楼主,资料很好。谢谢楼主!

网友: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2022-11-05):
这种基本的串行输入输出函数是通用的函数接口,应该是有一个通用库函数,工程中包含进去就好了

网友G:
microlib 提供了一个有限的stdio子系统,它仅支持未缓冲的stdin、stdout和stderr。 这样,即可使用printf()来显示应用程序中的诊断消息。

网友H:
想要在MDK中使用printf,需要 重定义fputc函数

网友I:
相同的板子,工程直接编译,不行.

网友J:
重定义printf后开启编译器的microlib即可。以mdk为例:用串口助手就能看到输出。

网友K:
Generation 选择 UseMicroLIB。 即可使用printf进行串口输出。库函数版本的:如果使用的是MDK,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进行如上设置后编译一下,串口输出正确的数据。

网友L:
首先,要包含头文件“stdio.h” 第二:printf()函数使用了int fputc(int ch,FILE *f)完成其功能。

网友M:
按照这个操作,依然还是不行

网友N:
STM32 对printf的重定义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