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高压线路施工接地检测装置

楼主(2021-03-26):
高压线路施工接地检测装置

楼主:
接地线的传统测试方法是将输电线路始末两端分别断开接地刀闸或拆除接
地线,利用传统绝缘摇表(绝缘电阻表)分别对线路进行单相绝缘电阻测试,如
若绝缘电阻显示值不为零,则证明线路无接地线或接地刀闸,如若绝缘电阻显示
值为零,则证明线路存在接地线或接地刀闸。用兆欧表检测是否仍有接地线尚未
拆除的思路不能完全给出正确的检测结果。一旦发生误判,带接地线合闸,造成
短路事故,进而冲击上一级变电站、发电厂,使电网遭到破坏,造成停电事故。
一般的,由于系统运行方式以及电力系统管理可靠性,出现线路接地刀闸情
况比较少见,一般均为线路接地线情况。发生此类情况后,输电线路管理部门将
对整条输电线路进行地毯式巡检,直至找到接地线为止。发现接地线并拆除后,
再进行线路绝缘电阻测试工作,然后再根据绝缘电阻为零、不为零进行线路接地
线及接地刀闸测试情况判断。

楼主:
(1)精确性
精确是测控仪器的生命,为表征一台仪器的性能和达到的水平,必须有精度
要求。高压线路接地检测装置的使用是在送电前进行接地线是否完全拆除的检
测,要求检测时反应灵敏,稳定性好,显示完全正确,不存在重复性误差,否则
易造成安全隐患,酿成更大的事故。
(2)高效性
检测装置的检测效率直接影响到测量时间,对于高压线路接地检测装置来
说,是在送电前进行接地线的检测,检测时间越短越好,响应时间在 1s 以内。
(3)可靠性
一台检测仪器可装置,无论在原理上如何先进,在功能上如何全面,有精度
上如何高,若可靠性差,故障频繁,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那么此仪器或装置就
没有使用价值。可靠性高,就是要求装置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不出故障地发
挥其功能的概率要高,高压线路接地检测装置的可靠性要求在 99%以上。
(4)经济性
在进行设计时应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以获得最佳经济效果。装置在设计时尽
量选择最经济的方案,即技术先进、零部件少、工艺简单、成本低,可靠性高、
装调方便。同时考虑仪器的功能,具有较好的功能与产品成本比,即价值系数高。
(5)安全性
仪器或装置在使用过程中,保证使用人员及仪器的安全是个首要条件。虽然
是在未送电的前提下进行的接地线检测,但由于高压输电线路,尤其是同榙双回
或多回输电线路只断开了其中一回,其余输电线路会对停电检测回线造成感应电
的影响,测试装置必须能有效避免高感应电压影响,以保证检测人员的安全性和
测试装置的安全。

楼主:
高压线路接地检测装置选用单片机来完成核心控制任务,选用的芯片为
NUVOTON 公司的 W78E516DDG 芯片。
W78E516DDG 是全静态设计的 CMOS  低功耗 8 位微处理器,工作速度可达
40MHz。64k B 具有带 ISP  功能的 Flash EPROM,用来存储应用程序(APPOM),
可用于固定升级。它的指令集同标准 8052  指令集完全兼容。W78E516DDG 包
含 64k 字节的主 ROM、4k  字节的辅助 ROM。(位于 4k  字节辅助 ROM  中的装
载(loader)程序,可以让用户更新位于 64K  主 ROM 中的程序内容。)512  字
节片内 RAM;4  个 8  位双向、可位寻址的 I/O  口,支持驱动 LED;一个附加的
4  位多功能可编程 I/O  口 P4;3 个 16  位定时/计数器及一个串行口;支持 WDT;
软件复位。这些外围设备都由有 8  个中断源和 2  级中断能力的中断系统支持。
W78E516DDG 的内部结构图如图 3-9 所示,W78E516DDG 的引脚功能如表 3-4
所示。

网友A:
增加了安全系数啊

网友B:
有没有成品效果图

网友C:
检测装置运行稳定吗

网友D:
有数据上传功能吗

网友E:
出问题了怎么报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