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16)——噪声的一阶RC低通滤波

楼主(2021-03-26):
如果信号含有噪声(譬如白噪声),通常可以通过滤波技术来提高其信噪比。

确定某个滤波方案后,就要考虑相关参数的设计。下面给出一例。

楼主:
一阶RC低通滤波

楼主:
上面给出了针对含白噪声的简谐信号一阶RC低通滤波的参数确定,这是最佳线性系统设计的相关例子。

网友A:
大师这几个帖子,可能怕新手看出来出处,所以羊头狗肉------标题是《信号与系统》,内容却是《随机信号与噪声理论》

电脑里有5本相关书籍,但没怎么看。

没看的原因,是这些理论,距离电路设计,过于遥远了。

所以重点看和电路联系比较紧密的低噪系统设计:

这些理论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