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有技术支持吗?

楼主(2021-03-26):
N76E003仿真和烧写后运行的效果不一样,找不到可以问的人?这里有吗?
唤醒定时器和仿真不一样,好久也解决不了,原来的产品焊了一堆,新塘系列管脚兼容的还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A:
有可能的  仿真和他们家的M0 M4 不太一样的  .因为003 内部没有对应的完善的调试电路. 感觉是属于以某种软件的方式去实现的全速运行.

网友B:
51还需要仿真吗?直接下载程序调试,最多LED或者串口log分析

网友C:
运行效果不一样是指多大的误差

网友D:
仿真肯定会有差别 不知道误差多大是否可以排除

网友E:
具体什么现象咧,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F:
这种现象很正常啊

网友G:
肯定会有差别的啊

网友H:
正常运行效果好就行

网友I:
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J:
仿真有上位机的拖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仿真有上位机的拖累

我们 新唐技术支持  @一级代理商 QQ 1593449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