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XMC LCD 8080时序例程为什么数据总线好多用普通IO口

楼主:
LCD 8080时序例程为什么数据总线好多用普通IO口,而不是XMC数据口,不会影响速度吗?

网友A(2021-03-26):
便于将程序移植到只有普通IO口的单片机

网友B:
不是很明白,LCD都是XMC外设IO啊。你说的是触摸屏的IO吧 。
          This demo is based on the AT-START-F403A board, for LittlevGL GUI demo show.
        Use the XMC firmware library and an associate driver to perform read/write operations on the LCD.
        And use SPI3 drive touch screen,user can drow picture on the LCD.When used must be use the TFT LCD Touch Demo Board v1.x.
        Attention: TFT_LCD_DEMO BOARD LCD ID is 0x9341 and the touchscreen is resistive touchscreen.

        The  pin to pin with LCD and XMC(16 bits):
        GPIO              PD3     LCD_RESET
        GPIO              PB0     LCD_BL
        XMC_A16        PD11    LCD_RS
        XMC_NE1        PD7     LCD_CS
        XMC_NWE       PD2     LCD_WR
        XMC_NOE        PC5     LCD_RD
        XMC_D0          PB14          DATA[0]
        XMC_D1          PC6          DATA[1]
        XMC_D2          PC11          DATA[2]
        XMC_D3          PC12          DATA[3]
        XMC_D4          PA2          DATA[4]
        XMC_D5          PA3          DATA[5]
        XMC_D6          PA4          DATA[6]
        XMC_D7          PA5          DATA[7]
        XMC_D8          PE11          DATA[8]
        XMC_D9          PE12          DATA[9]
        XMC_D10          PE13          DATA[10]
        XMC_D11          PE14          DATA[11]
        XMC_D12          PE15          DATA[12]
        XMC_D13          PB12          DATA[13]
        XMC_D14          PD9          DATA[14]
        XMC_D15          PD10          DATA[15]

楼主:
F403AVG为例:
XMC_D[15:0]和LCD控制IC9341的数据线对应关系不应该如附图这样吗?不太了解XMC,故有此疑问

网友B(点评):
是的,您所附图可以看出,都是XMC外设的。当然,这些IO也可以作为普通IO使用,可根据客户需求灵活使用。

网友C(2022-03-03):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LCD都是XMC外设IO啊。你说的是触摸屏的IO吧 。
          This demo is based on the AT-START ...

有例程demo共享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例程demo共享吗

可以参考BSP XMC部分的的demo
或者雅特力官网(https://www.arterytek.com/cn/index.jsp)的技术开发与支持里面找SC0077的源码

网友E:
并行接口速率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BSP XMC部分的的demo
或者雅特力官网(https://www.arterytek.com/cn/index.jsp)的技术开发与支 ...

链接进入找不到资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链接进入找不到资源了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2
这个链接下的SC0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