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和STM32的兼容度有多少

楼主(2021-03-26):
鉴于ST近期供货太离谱,想尝试切换到国产芯片不再受老外控制。
我将兼容度分为以下几级,想知道HK32和STM32的兼容度是属于哪个等级的。
1、PIN to PIN引脚兼容 ,但是程序要重新写,现在大多数的国产32都能做到。
2、在PIN to PIN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寄存器兼容,需要应用HK32的头文件,只有小部分外设需要修改代码。
3、可以使用STM32的头文件和库,只是部分地方需要针对性的修改下代码以适应芯片差异。
4、软件完全兼容,什么都不用改,STM32的程序灌进去就能用。

HK32属于哪个兼容等级,第2还是第3?
用STM32CUBE生成的工程能否做点简单修改就用在HK32上,平时主要用TIM、USART、CRC这几个外设,另外加上自动生成和freeRTOS和HAL库,从来不用USB外设,这种情况下换HK32方便吗?

网友A(点评):
不受老外控制?先打听打听国内各个厂商的热门替代型号的供货和报价吧?你列的技术问题目前似乎都是次要考虑,没货都是白搭。

网友B:
能够完美替代STM32的产品

网友C:
STM32F103RBT6软硬件全兼容HK32F103RBT6

网友D:
HK32F103C8T6 RCC配置和STM32不一样

网友E:
使用过HK32F103VET6的芯片?

网友F:
看芯片资料引脚和功能兼容STM32

网友G:
直接替代或兼容的

网友H:
哪些国产32可以替代?_

网友I:
基本上所有的STM32F0系列,F103系列都有

网友F:
替代STM32F103,支持国产芯片

网友E:
这个的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D:
替换STM32F103C8T6的国产航顺HK32F103C8T6芯片

网友C:
国产MCU替代STM32。

网友B:
HK32F103VET6和HK32F030M

网友J:
航顺的选择比较多

网友I:
引脚兼容要考虑

网友H:
在有功能限制的情况下能够完全替换

网友G:
功能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K:
软硬全兼容。

网友L(2021-11-18):
很多国产的没用过,国产航顺是其中一家吧,我知道的还有GD32, Atery雅特力,Nation国民技术,CETC中科芯,除GD32稍好点外,其他家的但应用的详细介绍都是少之双少。

网友M(2022-01-02):
产HK32F103xx,可直接替换ST的STM32F103C8T6、STM32F103R8T6

网友N:
HK32F103性能稍弱,价格便宜

网友O:
HK32F103资源也不少,但是型号偏少,选择性稍低

网友P:
直接替换成HK32F103RBT6芯片

网友Q:
航顺芯片内部启动外部高速时钟HSE耗时比STM32长一点

网友R:
将超时时间HSE_STARTUP_TIMEOUT改长一些,这里将0x0500改为0xF500

网友S:
国产航顺HK32替代STM32实例

网友T:
HK32F103CBT6也是直接当做STM32F103CBT6使用

网友U:
能够完美替代STM32的产品是航顺的HK32F103VET6和HK32F030M

网友R:
STM32 替换 -CKS32, HK32

网友S:
烧录成功, 说明HK32和STM32的一致性

网友Q:
没能正常启动外部高速时钟HSE

网友T:
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都是原先STM32的

网友U:
基本上无差异的。

网友V:
感觉所有动作都慢半拍,运行得很慢

网友M:
不用改程序。

网友N:
服务一般,安全性稍好;

网友O:
STM资源丰富,型号众多,选择性强

网友W:
软件应该不能完全兼容吧

网友X:
STM32F103RB的程序烧进HK32F103RB,结果跑不起来,懒得仿真了,盲猜和CAN有关系。

网友Y:
兼容性还可以的

网友Y:
楼上说软硬全兼容的,怕是没有用过吧。

网友Z(2023-05-06):
引用 网友T:
HK32F103CBT6也是直接当做STM32F103CBT6使用

内部资源完全相同吗?

网友AA(2023-08-04):
基本上全部的stm32f0系列,f103系列都有

网友AB:
在功能极限的情况下可以完全替代

网友AC:
Hk32f103c8t6、RCC配置与stm32不同

网友AD:
什么国产32都可以替代,_

网友AE:
好几个PP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