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阀

楼主(2021-03-26):
如图。请问大哥们,这个电子阀门哪里可以买到吗?电信号触发,然后把气瓶扎破。网上都搜不太到,关键词不知道搜啥。

像飞机上演示的救生衣一样,不用电,拔掉保险扣,立马充气
搜:救生衣充气阀,一大推,现成的

网友A:
能否再详尽些呢?

网友B:
按你的描述“它是扎破气瓶”的,那么它就不是个门。它应该是个电磁铁再配上个针,就是你要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再详尽些呢?

感谢回复。外形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上面的阀门触发后,将气瓶戳破,气从气孔出来这样。买了钢瓶换不掉。。上面的和下面的冻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描述“它是扎破气瓶”的,那么它就不是个门。它应该是个电磁铁再配上个针,就是你要的了。 ...

电磁铁?电磁铁不是吸的吗,这个东西晃得时候确实是有个针晃动的声音的,应该是上面东西把针顶进去,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tyw :杀人利器么,可怕。那这种东西是不常见的,里面大概是啥构造呢。推进器和一枚钉子吗
tyw
通心的就可以穿出来剌泥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铁?电磁铁不是吸的吗,这个东西晃得时候确实是有个针晃动的声音的,应该是上面东西把针顶进去,但是 ...

养魚用的吧,二氧化碳小钢瓶小口有薄铝膜封口,针刺后流出二氧化碳,用完后废弃,接口处无螺纹,靠胶水粘合.你手中样品为电磁针阀型.  可去百度看.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 ... 0%E7%BB%93%E6%9E%8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养魚用的吧,二氧化碳小钢瓶小口有薄铝膜封口,针刺后流出二氧化碳,用完后废弃,接口处无螺纹,靠胶水粘合.你 ...

非常感谢。好像比较接近了,但是这些好像不是电动控制的,手上的样品上面两个极柱,应该是电信号就能直接戳破吧。找的阀一般好像都是调节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外形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上面的阀门触发后,将气瓶戳破,气从气孔出来这样。买了钢瓶换不掉 ...

这是个电磁阀!上方螺口内是接控制电源的电极口。下端CO2是二氧化碳气瓶。中间那是输出气嘴。请问这CO2是输往何处?派啥作用?这可是干冰啊!制冷的!

网友A:
难怪要冻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磁阀!上方螺口内是接控制电源的电极口。下端CO2是二氧化碳气瓶。中间那是输出气嘴。请问这CO2是 ...

嗯,这个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吗?用来充气的,救生用的。co2钢瓶,不是液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养魚用的吧,二氧化碳小钢瓶小口有薄铝膜封口,针刺后流出二氧化碳,用完后废弃,接口处无螺纹,靠胶水粘合.你 ...

养鱼为啥用CO2?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东西哪里可以买到吗?用来充气的,救生用的。co2钢瓶,不是液态的。 ...

救生为啥用CO2?往哪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生为啥用CO2?往哪充气?

气囊啊,救生衣里,充气。

救生衣充气,那普通压缩空气不就行了吗,二氧化碳气还要特制呢,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鱼为啥用CO2?

养鱼也有用二氧化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囊啊,救生衣里,充气。

救生衣气囊充气为啥要选这CO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生衣气囊充气为啥要选这CO2?

现在都这么用的啊。。不然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生衣气囊充气为啥要选这CO2?

你有啥更好的推荐不

网友D:
阀是几伏的?

网友A:
电池供电

tyw
电池供电,电磁力不会很大,应该是插拔一个横销,撞针后有弹簧,拔销后撞针弹出.

楼主:
我用万用表测了下,会出来一个13v的电压上升态。应该是脉冲触发的把

楼主:
对的,估计类似是纽扣电池供电来触发的。他整个冻住了,看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估计类似是纽扣电池供电来触发的。他整个冻住了,看不了

干冰制冷好厉害的

网友D:
可能12V的阀门。

楼主:
请问这种阀门哪里买的到吗?就是弄几个模块组装一下,然后搭一下这样的结构。

网友D:
你这是什么牌子?国内好像没有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什么牌子?国内好像没有生产。

一款救生设备上的,估计是自己定制的。请问这些阀里面一般是什么结构,自己可以做吗。分立元件搭起来。感觉就是一个顶针设备,触发就是将针顶出去。

网友D:
不清楚你能不能做,在机器加工厂有设备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清楚你能不能做,在机器加工厂有设备好做。

我现在就是想知道大概里面的触发电路,如果电路设计没问题,只是找个加工厂,塑封一下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D:
没见过这种,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这种,不太清楚。

好的,很感谢了

网友E:
救生衣充气阀,淘宝上一大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救生衣充气阀,淘宝上一大推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救生衣充气阀,淘宝上一大推

感谢回复!这种是手动式或者溶解片式的,我现在要的是那种电信号控制触发的。

网友D:
有废的送一个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