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品胜的移动充电宝给单片机开发板供电问题

楼主(2021-03-26):
      请问下,我用品胜的移动充电宝给单片机开发板供电,每次都只能工作一分钟左右就自动断电了,开发板重新开机也不行,只能移动充电器重新插拔,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换了同型号的移动充电宝、开发板后,现象也一样,排除硬件损坏问题。    移动充电宝的最大电流据标称是2.4A,开发板上只用到52单片机和1602液晶屏。

网友A:
    消耗电流太小,充电宝以为 已经充饱电,自动断电。  接个假负载,比如一粒 47 欧的 2W 插件电阻,100mA,就应该不会自动断电了。
       怕充电宝放电太快, 100欧、150欧 也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耗电流太小,充电宝以为 已经充饱电,自动断电。  接个假负载,比如一粒 47 欧的 2W 插件电阻,100mA ...

好的,我想也是这个原因,但我在想有没有其他移动充电宝不会自动断电的呢?

网友B:
有啊。我用的华为的,双击电源键,就再也不会自动关机了,这时就可以实现小电流供电了。其它厂家的看看有没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