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高压反馈电路

楼主(2021-03-26):
现在做了高压电源项目,输入12V,输出5000V,RC震荡电路,高频脉冲变压器,频率50K,现在能输出高压,高压不稳定,需加反馈电路,现在求高压反馈电路,最好不要PWM控制

楼主:
变压器后面有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A:
看你线路的形式,做的应该是ZCS双管自激线路。
这种类型参数合适,在谐振条件下效率高,缺点就是控制比较复杂。
本质必须是频率控制,而肯定不是PWM。
简易式ZCS线路想实现频率控制非常困难,建议改成它激双管调频线路,这样非常容易采样后进行控制,只要设置最低频率输出最大,其他都在高于最低频率时候工作。

网友B:
加个反馈,调节振荡电路的电源电压,不知道行不?

网友C:
大佬:有12V车载等离子电路原理图,支援下frank.zhou@westba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