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问一下CH552量产烧写怎么才便捷?

楼主(2021-03-26):
WCHISPTool一个个的插电脑烧是不是太慢啦?

网友A:
提供支持批量烧录的脱机烧录工具,也可以有厂家代烧录,具体可咨询销售:025-5263838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支持批量烧录的脱机烧录工具,也可以有厂家代烧录,具体可咨询销售:025-52638388,
...

现在J-LINK用SWD烧写一分钟一颗,现在还在测试阶段,要是批量每月7-8K那还不得搞几个人专门烧写程序啊,简直不敢想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J-LINK用SWD烧写一分钟一颗,现在还在测试阶段,要是批量每月7-8K那还不得搞几个人专门烧写程序啊, ...

https://www.cnblogs.com/iot-fan/p/13618714.html
按照这个来,
swd 协议,一般都是要芯片公司提供的编程算法才会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J-LINK用SWD烧写一分钟一颗,现在还在测试阶段,要是批量每月7-8K那还不得搞几个人专门烧写程序啊, ...

另外很多第三方的脱机烧录器 都已经支持这颗芯片,arm的烧录其实很好弄的, ch32的脱机烧录做到30KB 一秒左右
烧录64K, 两三秒搞定

网友D:
官网买批量烧录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E:
直接在官网购买批量烧录器就可以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官网买批量烧录工具就可以了。

官方的烧录器已经买好了,还没有芯片来实践,前面发的几十个已经到系统上测试去了,就是用WCHISPTOOL这个吗?等芯片到了用一下看。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缺货

网友F:
各位老板 ,我们公司  就是专门 搞 芯片烧录加工的 , QQ:2249779400   ,有需求联系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J-LINK用SWD烧写一分钟一颗,现在还在测试阶段,要是批量每月7-8K那还不得搞几个人专门烧写程序啊, ...

CH552是51,有SWD?

网友H:
大部分arm m3烧录简单,这个是51核,没有公开资料是非常难的

网友H:
这个和stc类似,脱机烧录是串口。

网友I:
这个是支持批量烧录的,完美的烧录器,没有什么可以纠结的地方了。

网友J:
有很多可以批量烧录的脱机烧录工具呀。

是的,官方也提供脱机烧录工具

网友J:
一个一个烧录太麻烦了。

网友K(2021-04-25):
量产使用沁恒的脱机烧录工具连接烧录机台生产很方便。

网友L:
量产需要类似这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