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路保护必要分析及防护措施

楼主(2021-03-26):
一、LED电路保护的必要性

LED灯是一种能够将电能转化为可见光的半导体,它拥有寿命长,光效高、无辐射及耗能低的优点,因此受到广大家庭用户或办公用户的喜爱。LED灯在使用的过程中很容易因为长时间负荷而电流过大,这种增大的电路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的话,在超过一定时间和幅度会将会损坏LED。教大家几招LED电路保护的小绝招:

二、LED损坏的原因:

1.局部线路短路,导致电压增高。

2.因质量原因,形成短路,电压转嫁到别的LED上。

3.温度过高导致的特性变坏。

4.电路配置时忽略了防静电的工作,导致LED灯被静电所伤害。

5.内部进水,水导电使电路损坏

三、保护LED电路小绝招

1.贴片压敏电阻

专门应用于LED保护的贴片压敏电阻,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在正常使用时,压敏电阻的阻抗很高,漏电流很小,可视为开路,对电路几乎没有影响。但当一很高的突波电压到来时,压敏电阻的电阻值瞬间下降(它的电阻值可以从MΩ(兆欧)级变到mΩ(毫欧)级),使它可以 流过很大的电流,同时将过电压箝位在一定数值。由于压敏电阻的突波承受能力取决于它的物理尺寸,因而有可能获得不同的浪涌电流值。

2.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简称TVS)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器件。当它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能以10的负12次方秒极短时间的速度,使自己两极间的高阻立即降低为低阻,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把两极间的电压钳位元在一个预定的电压值,有效的保护了电子线路中的精密元器件。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具有回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击穿电压偏差一致性好、钳位元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等优点。

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发现要寻找满足要求电压值的TVS器件很不容易。 LED光珠的损坏主要是因为电流过大使芯片内部过热造成的。 TVS只能探测过电压不能探测过电流。要选择合适的电压保护点很难掌握,这种器件就无法生产也就很难在实际中使用。

3.选择自恢复保险丝

自恢复保险丝又称为高分子聚合物正温度热敏电阻PTC,是由聚合物与导电粒子等构成。在经过特殊加工后,导电粒子在聚合物中构成链状导电通路。当正常工作电流通过(或元件处于正常环境温度)时,PTC自恢复保险丝呈低阻状态;当电路中有异常过电流通过(或环境温度升高)时,大电流(或环境温度升高) 所产生的热量使聚合物迅速膨胀,也就切断了导电粒子所构成的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呈高阻状态;当电路中过电流(超温状态)消失后,聚合物冷却,体积恢复正常,其中导电粒子又重新构成导电通路,PTC自恢复保险丝又呈初始的低阻状态。在正常工作状态自恢复保险管的发热很小,在异常工作状态它的发热很高阻值就很大,也就限制了通过它的电流,从而起到了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