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怎么检测充电模块的蓝灯亮没亮?

楼主(2021-03-26):
我的单片机要检测充电状态。
充电模块的 IN+ 是充电 TYPE C 的正极。O- 和 + 是给单片机供电的,所以 O- 就是单片机的地。图中的短路关系是用万用表量出来的。另外还有个 B- 到电池,没画。
充电时,蓝灯灭。充满后,蓝灯亮。图中的电压也是万用表量的。
请问:蓝灯为什么在 2.18V 时不亮呢?
我怎样检测蓝灯亮没,难道要 AD 检测 R 的输出吗?我可不想这么麻烦。
谢谢!

网友A:
各种LED灯点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LED灯点亮电压:

原来这充电模块用 蓝 LED 来检测电压,难怪便宜呢!
那我可怎么检测呢,我不想用 AD 转换。利用 0.58V 打开 三极管行吗?

网友B:
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

谢谢。我还是AD转换吧。

网友C:
有片内ADC用最方便,也无需增加额外成本。

网友D:
不同颜色LED芯片的点亮最低电压是不同的,黄色和红色在2V左右就很亮了,但是白灯、蓝灯、绿灯电压较高一般在3V左右。
而且同一种颜色的LED芯片质量不同,电压也不一样。 比如绝大多数LED白灯是在蓝色LED芯片上点荧光粉激发黄光,然后蓝色与黄色混合产生的白光,而一般的品质好芯片电压在3V左右,差一些的芯片边角料圆片电压在3.3-3.6V,同样是标准电流20mA下工作测试,这个差的芯片的功耗就比3V的芯片功耗大,而发出的光的亮度还没有好芯片亮度高。最终就体现在差的芯片温度升高大,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