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32可以PIN TO PIN 替代 STM32F407吗

楼主(2021-03-26):
因为STM32单片机速度速度不够,代码改动量较大,所以看看又没有能替代的芯片替代一下

网友A:
你好,无法直接pintopin,硬件电路涉及改动(电源脚和OSC脚存在差异),软件部分如果没用到特有外设的话,改动量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无法直接pintopin,硬件电路涉及改动(电源脚和OSC脚存在差异),软件部分如果没用到特有外设的话,改 ...

谢谢,因为已经改版,下一次改版会去考虑

网友B:
我比较了寄存器,与STM32F407是不一样的,所以软件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