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牛用过GD32F330F8P6 20pin的做SPI无线模块nrf24l01通讯

楼主(2021-03-26):
我按照st的开发例程做,无法驱动无线模块,找不到模块,怀疑是不是读写这部分代码有问题//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int8_t SPI_ReadWriteByte(uint8_t TxData)
{
        uint8_t retry=0;
//        uint8_t DATA=0;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x, SPI_FLAG_TB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spi_write_byte(SPIx,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USART0_Send_Byte(TxData);
        retry=0;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x, SPI_FLAG_RBNE) == RESET)//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
                {
                retry++;
                if(retry>200)return 0;
                }
//                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x);
//                USART0_Send_Byte(DATA);
        return spi_i2s_data_receive(SPIx);//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