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Arduino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21-03-26):
#include<Stepper.h>

// 参考文件
/*
        28BYJ-48.pdf

        该参数根据电机每一转的步数来修改
*/
const int stepsPerRevolution = 100;

// 初始化步进电机要使用的Arduino的引脚编号
Stepper myStepper(stepsPerRevolution, 8, 9, 10, 11);

void setup()
{
        // 设置转速,单位r/min
        myStepper.setSpeed(60);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9600);
}

void loop()
{
        // 顺时针一次旋转
        Serial.println("clockwise");
        myStepper.step(stepsPerRevolution);
        delay(500);

        // 逆时针一次旋转
        Serial.println("counterclockwise");
        myStepper.step(-stepsPerRevolution);
        delay(500);
}
按照如下,针脚9和10对调,电机即可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