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教MM32F031G6U6分Q版与N版吗?

楼主(2021-03-26):
请教MM32F031G6U6分Q版与N版吗?如果分的话如何看自己的芯片是什么版本?

网友A:
貌似没有 可以去在线选型查找一下

网友B:
keil貌似是可以查看的

网友C:
最简单就是去问购买的时候的代理商就行

网友D:
每日要进步,要加油

网友E(2021-05-23):
买的时候 问一下代理商,或者看看芯片上的丝印

网友F:
分不清哦,他家版本我也分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