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使用两个timer制造波形

楼主(2021-03-26):
需求是串口输入频率,timer1按占空比设定脉宽,剩下的宽度就是timer2,因为频率定了,还要设定占空比但是遇到个问题,串口设定好频率,按照占空比,装在的时间也对,但是一设置占空比,频率就变化,单独测试两个timer,定时都正常,那位分析以下,我的逻辑是timer1中断两次,产生一个波0-1-0然后触发timer2,就是0的时间长度,时间到再触发timer1,产生下一个波,如此反复,请问有逻辑漏洞吗,谢谢大家

网友A:
没必要整两个定时器,用一个定时器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整两个定时器,用一个定时器完成。

一个timer的版本有了,现在相比较以下定时精度,所以用两个timer

网友B:
用一路PCA可以精确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路PCA可以精确的实现。

已经发现了,正在研究,楼上可否有参考的代码,分想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timer的版本有了,现在相比较以下定时精度,所以用两个timer

同时处理两个中断任何时候不会比一个更及时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