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Vivado里程序固化详细教程

楼主(2021-03-26):
Vivado里程序固化详细教程
编者注:初玩FPGA开发板,我们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每次事先写好的程序编译成功后,下载到板子里,输出结果十分赏心悦目,随着掉电之后,程序也就随之消失,再次上电,又要重新编译下载程序,十分麻烦,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所以学会固化程序十分重要!下面就来说说如何固化程序。
目的简介:将FPGA的配置文件(固化用的配置文件是二进制文件,仅bin文件)烧写到板载Flash中,实现上电自启动,完成程序固化。
过程步骤:
1)在Vivado软件里找到Settings设置选项,进入,点击Bitstream选项,将 bin_file 勾上,点击 OK
2)点击 generate bitstream (可以分步进行,Run Synthesis—Run implementation— genereate bitstream),生成 bit 文件和 bin 文件。
3)点击 open hardware manager,连接板子

4)在Hardware面板中右击FPGA器件(xc7a35t_0),选择Add Configuration Memery Device。

5)在弹出的添加配置存储器的界面中,找到板载的Flash存储器型号,点击OK,完成添加。这里开发板flash型号是( n25q64 )选择3.3v。
6)添加完成后,Vivado会提示添加完成,是否立即配置存储器。点击OK,进入配置存储器的界面,开始将二进制bin文件烧写到外部配置flash存储器中。
提醒:如果配置存储器的界面突然找不到,可以右击flash存储器,点击Program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会出现存储器的配置界面。

楼主:
7)找到二进制bin文件,选中,进行代码烧写, 实现上电自启动,完成程序固化。
选择好烧写的二进制文件,选中后点击 OK,将代码烧录到 flash,。其他设置可以保持默认
提醒:二进制文件路径为:project_name\project_name.runs\impl_1\xxx.bin。
或project_name \project_name.runs\impl_2\xxx.bin。
(project_name根据用户工程进行修改)。点击OK,烧写二进制文件。
由于需要擦除存储器原有数据,校验,以及烧写等几步,所以配置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完成后,点击OK。
这样FPGA硬件程序就固化到外部配置存储器中了,下次上电就可以通过QSPI自启动。需要注意的是板载的配置跳线帽需要设置到QSPI模式。

赞一个

楼主:
如果是PL和PS的,需要fbsl文件才能下载的。

赞一个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C: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D: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E: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

网友G: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H: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I: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赞一个

网友J: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K: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