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AT32F413RCT7与STM32F103RCT6引脚兼容问题咨询

楼主(2021-03-27):
AT32F413RCT7与STM32F103RCT6引脚兼容问题咨询

网友A:
引脚兼容的,具体区别可以看雅特力官网413移植手册。

楼主:
AT32F413RCT7的18#、19#、47#和48#引脚分别是PF4、PF5、PF6和PF7,而STM32F103RCT6的这4个引脚分别是GND、VCC、GND和VCC,可以直接将F103RCT6替换为F413RCT7吗?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B:
保持PF4/5/6/7为浮空输入模式,不要配置成输出模式即可。Note:MCU默认就是浮空输入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持PF4/5/6/7为浮空输入模式,不要配置成输出模式即可。Note:MCU默认就是浮空输入模式。 ...

好的,谢谢!

网友C:
这样做能行吗?   成功复位前这段时间  有没有考虑IO口的状态,及时时间非常短

应用代码不去配置就好了,因为本身IO的默认状态就是浮空输入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32F413RCT7的18#、19#、47#和48#引脚分别是PF4、PF5、PF6和PF7,而STM32F103RCT6的这4个引脚分别是GND、V ...

我用的AT32F403ARCT7引脚完全兼容,程序也没改,可以直接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