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3.曲折的LCD驱动过程

楼主(2021-03-27):
    本次驱动的是一块192*64点阵LCD屏,代码是从其他项目移植过来的,按理最多只需要调整写操作的延时就行的,所以编译下载后LCD屏幕毫无反映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为了延时更准确,我没有用常规的FOR循环,而是换用了MCC配置器中的DELAY_microseconds()函数,配合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时序,将写操作的时钟控制在数据手册范围(如下图):

    可尽管时序比较规范,但LCD显示屏却没有显示出正确字符,粗看上去象花屏一般:

    反复检查代码和修改测试都没有解决问题,顿时有措手无策的感觉,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屏幕上全屏显示出的是杂乱无章的字符,也就是说字符显示函数是基本正确的,只是调用部分出了问题:

    此时才回忆起原来在测试Atmega4809和AVR128DA48现款AVR评估板时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也就是数组指针的传递问题。 我在调用时是将要显示的字符作为数组传递到显示函数中,代码如下:
LCD_write_BG(4,0,(uint8_t *)"Microchip AVR128DB48核心板");
    在显示函数中接收这些参数:
void LCD_write_B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tru)
    这在其他类型的单片机中使用没有发现过问题,但不知何故在AVR单片机中却不行。

    找到原因后,我只好改写代码,每次仅显示一个字符,硬生生地将原本的一行代码拆解成N行:

    通过拆解之后,屏幕上终于成功显示出了正确的字符:

网友A:
OLED的使用-4线SPI驱动

网友B:
可以用spi或者iic

网友C:
SPI驱动OLED 12864

网友D:
个型号的OLED的接口定义可以发出来么?

网友E:
oled 0.96 spi i2c 哪个好

网友F:
控制oled怎样循环显示

网友G:
显存中的数据是怎么与oled点对应起来的

网友H:
取模软件是哪个?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 的资料了。

网友C:
能用3线SPI的oled显示么

网友D:
可以根据接口pin脚识别接口方式?

网友B:
使用硬件SPI比用模拟SPI好

网友E:
采用的oled的显示屏

网友A:
GPIO模拟SPI

网友F:
引脚必须有哪些功能

网友J: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了。

网友H:
怎么取模的呢?

网友G:
SSD1309驱动的OLED屏?

网友K:
上边第一个图的波形是什么出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边第一个图的波形是什么出来的啊

是对LCD19264开始进行写操作,首先是写入屏幕行列对应的起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