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EVAL开发板

楼主(2021-03-27):
#21ic问答#我想将PC6这个引脚作为TIMER2_CH0使用输出PWM,按照手册的说明进行了如下初始化,但是PC6这个引脚在初始化之后,使用示波器查看,没有PWM输出,请问这里是哪的问题呢?
初始化的源码已贴,望大佬指点,万分感谢了。
static void init_laser_output_io(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GPIOB | RCU_GPIOC | 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0_PARTIAL_REMAP, ENABL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2_PARTIAL_REMAP, ENABLE);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void init_laser_3(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5400;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in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5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270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 TIMER_CH_0, 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楼主:
static void init_laser_output_io(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RCU_GPIOB | RCU_GPIOC | 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 PA15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1_PARTIAL_REMAP0, ENABLE);  // PA15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2_FULL_REMAP, ENABLE);      // PC6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我将PC6这个引脚重新初始化了,还是没有输出PWM。

楼主:
  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2.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3.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4.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在QQ群解决了,时钟不能用或运算符,因为是enu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