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一个淘宝买的反激变压器的笔记

楼主(2021-03-27):
看到@tianxj01的无刷电机的帖子,里面楼主用一个rcc做辅助电源,型号为EE13-YF12V ,淘宝一搜,还真有,0.55元一个就买了20个,回来折腾。还买了1:1:1的驱动变压器。
黄色的是驱动变压器

楼主:
测绘如下:
初级绕组,1.803mH,170T
次级绕组,48.7uH,27T
辅助绕组,23.6uH,17T

楼主(点评):
补:初级绕组电阻4.3,辅助绕组400毫欧,次级绕组200m欧,误差大,没有好万用表。

楼主:
经百度得到EE13磁芯的
Ae=0.171e-4   平方厘米
Le=3.02e-2     厘米
经计算:
L=[0.001800000000000   0.000047000000000   0.000022000000000]
N=[ 170    27    17]
N^2=[28900         729         289]
感应系数AL=L/N^2=[62 64 76] nH/T^2
与ee13原始磁感应系数为1130(铁氧体没开气隙都很大,至少1000,根据材料不同会更大)。
算出来的62 64 76取初级绕组62,圈数多。

楼主:
饱和电流估算如下:

楼主:
通过上式得到:完全饱和电流:B(0.5)=800mA,B(0.35)=565mA
如果用双管RCC,采样电阻=0.7/0.565=1.23欧,用仿真软件,带24欧姆电阻,500ma电流时,非常勉强,非常接近最大饱和电流800mA
用仿真软件,310V时候,能输出12V500mA,再85V时,无法输出500ma
淘宝店家标出得12V500ma,再220V交流电得情况下,已经非常勉强。264V可满足要求。
请问@tianxj01这个反激变压器,用双管RCC时候饱和了,有限流措施,应该不会炸吧?

楼主:
仿真得RCC电路图如下:

网友A(点评):
叶工,您的笔记很不错,能否将仿真文件发上来?谢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星期一发,在公司电脑里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叶工,麻烦您抽空发一下仿真文件,谢谢

网友B:
你的@使用不正确,是@不到本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上式得到:完全饱和电流:B(0.5)=800mA,B(0.35)=565mA
如果用双管RCC,采样电阻=0.7/0.565=1.23欧,用 ...

这个变压器,原版的用法有点特殊的,它主开关导通时候的电流串联在输出端,如果你接成完全独立的反激则有效输出电流就不够了,这个差异好大的说。
双管RCC,看你工作电流在哪个部位,如果是饱和上翘的很末段,上升陡峭,则开关管扛不住很正常。
如果只是稍微弯曲起始部分,则限流就可以有效保护开关管。
这种线路,用MOS管性能还不一定有晶体管合适,比如像13003什么的,毕竟,类似你这样的RCC电流特征强过电压特征,而MOS偏偏是电压工作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得RCC电路图如下:

给你看一看这个变压器典型用法:

网友D(点评):
现在市面上有多少出货量,精度差。温顠大。

网友D(点评):
就是把自激加幅度负反馈(直流低频)集成在一个管子上了。省了硬件,但精度可靠性就差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这个线路也是副边采样,精度很可以的,基本上就是稳压管的档次,它这里将主开关管正程的电流直接接入到DC12V,逆程则整流管输出,同时,12V输出端又是主开关管的采样端,Vbe+12V高于Z13电压,则管子基极叠加正反馈锯齿波后,就能够更快速截止。 何况,电动车控制器内部,12只是供应栅极驱动等电压,稍微的漂移实在不是问题。和系统性能基本上没有影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你用的13003啥牌子的,我买一点,今天搭个电路验证变压器饱和电流,手里只有8050,没几十欧的电阻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给你回了短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一看这个变压器典型用法:

开关电源,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动手,主要我自己主持设计工控项目,喜欢用24v的电源,作为仪表电源,plc,传感器一般都选24v的。这几年折腾已单片机为基础的控制系统,也是这个套路。
今年动手制作开关电源,学了一堆理论实践一下,提高自己的下限。
辅助电源的思路,rcc,也买了ob2263无内置开关管,还买了dk125内置开关管。分别验证。
买这个变压器,主要是先分析成熟的,再去独立设计。
大功率的电源准备用新出的eg1166双管正激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一看这个变压器典型用法:

这个设计巧妙,暂时先搞st的datasheet里的rcc,这个电路应该比那个tl431搞的buck成本低

楼主:
今天搭了个电路,不敢用220的,改成直流9V电压
这个是R2的波形
三极管还有点烫。15欧,改成26欧,我没有电阻,从废电路板上胡乱拆的。
Ip=3.5格x2/26=269mA

楼主(点评):
三极管是s8050,to-92的,2.2nf实际用的是22nf

楼主:
回网友仿真文件:
tl431用的是ti的,需建立模型,用ltspice建立一个symbol,就可以了。

网友A(点评):
我最近正在学习RCC,仿真器也刚学,所以借用您的成果,谢谢

楼主:
RCC电路,意法半导体有个an。这个电路准备打一版pcb昨天搭了个电路验证一下,磁芯是否能达到要求。
我买了几个芯片,验证一下低压能否启动,如果能启动用芯片。
其中,外置mos的,应该没问题。内置mos的网上没资料。

楼主:
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直插元件的工程积累,蛋疼,从变压器开始。自己搞封装

这是pcblib文件

楼主:
今天实验了最小rcc电路
R2波形:
VBE波形:
三极管集电极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得RCC电路图如下:

叶工,我刚学RCC,根据您的仿真电路做了仿真,在M1关闭的时候,变压器原边的电压可以达到输入电压的二倍左右,是这样吗?还有,今天看到一个帖子说反激式电源只要电流足够小,输出就可以获得很高的电压,与变压器原副边的匝数没太大的关系,在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叶工,我刚学RCC,根据您的仿真电路做了仿真,在M1关闭的时候,变压器原边的电压可以达到输入电压的二倍 ...

百度 伏秒平衡,跟输入电压,占空比,匝比有关

网友A(点评):
谢谢。明白了,利用反激产生的高压然后通过变压器升压,伏秒平衡其实是能量守恒。正激的就做不到这个效果了。

楼主:
今天买的13003到货,赶紧搭测试
成功起振 启动电阻随便拿了个24k,仍然采用低压16V供电。输出电压空载11.82V
由于13003时高压管,tvs管取消
三极管集电极波形,反射电压vor有90-16=74V
用镊子短路次级,打火,有一定带载能力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楼主:
13003测了下,β才20多。跟s8050的波形相差很大。现在静态电流也小了。可调电源电流表看不到了。
下一步计划
1、测试13009小芯片,13009大芯片
2、在低压下,完成电流模式
3、在低压下(30V),完成闭环5V,稳压管与tl431,放弃原边反馈的所有方案。专注次级反馈。
4、有把握了后,改启动电阻接220V,减少炸管

楼主:
在家里拆了个老充电器

半波整流,rcd吸收给省略了。

楼主:
今天把家里的闲置充电器全部拆开,14个
集成电路方案,3个,原边反馈3,副边反馈0
rcc方案11个,副边反馈11,原边反馈0
其中tl431反馈3个 ,稳压管8个
全波整流4个,半波7个
原边单管2个,双管8个,三管1个功率烧大
rcc的主流技术选择应该是半波加双管加稳压管副边反馈

楼主:
突然发现这种保有量,小功率充电器的产量应该非常非常大@tianxj01 rcc电路好像是五花八门

楼主:
今天继续调试,买的小值电阻到货,由于要测量三极管电流。在发射级串了个电阻1R电阻。
发现13003峰值电流仅仅10mA。
调试过程如下:
1、由于发现13003的β值很低,先改了C2至100nf,然后将R2上并了个200R(1.3K//200),发现R2的电压50mV,算出电流50mA,
次级加了56R的电阻,发现电压最高只有2.7V上下。
2、R2继续缩小,已经没有意义,初级峰值电流不上升。
3、然后改启动电阻,增大电流,在R1上并3.6K和1.3K,分别得到5.5V和6.5V的次级级电压。由于开环有100ma的电流,估计闭环能完成5V,0.1A的目标。
4、效率有点低58.5%

楼主:
经分析,此款变压器再16V低压下输出5V占空比过高。78%的占空比(开环6.5V)。1.6mH初级电感电流上升时间长,频率无法提高。
这个是vds波形

楼主:
通过调整启动电阻到4.7K,R3到180R,占空比适当提高,输出5.3V,输入16V,电流0.40ma(由于表的精度0.04-0.05A),效率再62%至78%区间。
电流波形:如下,初级峰值电流约160-180ma
三极管温升约1°,几乎不发热。
如果将启动电阻减小,至1.3k,初级峰值电流上升,次级能输出6.6V,但是占空比大,效率低,13003发热严重。
此时vds波形

次级带载输出5.34V

楼主:
心得:
1、初级电流上不去,导致次级电压上不去,调试策略:
(1)强行增加初级电流。加大启动电阻,调整R3C2,更换β更大三极管(原来的s8050可以让初级电流快速增加,13003的β很小)。此种方法其中改启动电阻,三极管功耗很快增加。
(2)不强行增加电流,想办法让频率提高,根据反激拓扑的公式,增加频率,频率提高,初级每秒传递的能量的次数变多。次级电压也有一定的提升,效率反而很高。
以上是在变压器固定的情况下。
2、某些范围内,降低R3,提高C2,可调高初级峰值电流。同时对频率有影响。

楼主:
今天,突然想起mos管,从电动车充电器上拆了个5N60
由于网上的单管mos的RCC资料少,根据自己的理解,搞了两个分压启动电阻,比例1:1,然后用可调电源,调低电源,直至mos工作在弱导通区,成功起振。

在mos管的强大威力下终于看到变压器的饱和

单mos管RCC,启动配置电阻,要将mos工作在线性区,调整R3 C2,容易不震荡,就折腾到这里。

楼主:
昨天实验了电流模式和稳压二极管反馈模式

经调整环路,稳压二极管离散型很大,采用5.1V稳压,电压空载6.2,满载4.98(此时开环),当继续采用4.7,4.3,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用淘宝买的稳压二极管包,3.3 3.6 3.9 4.3 4.7 5.1 离散型太大。4.3的居然跟3.3V的一样。由于元件有限,每种就10个。

楼主:
今天采用tl431方案,
tl431在无补偿电容的情况下,rcc工作在跳周期模式。加了补偿电容进入线性调节状态。

楼主:
调试总结:
隔离方案:
1、隔离+后级有线性电源芯片,输出电压宜6.5V以上(7805),5.5V以上(LDO)
(1)RCC开环+电流模式+次级起始负载。
(2)RCC闭环+次级稳压二极管反馈; RCC闭环,辅助绕组反馈。用个稳压二极管接到Q2的基级
2、隔离直接输出5V,给昂贵的后级芯片供电,单片机或adc
应采用RCC+TL431稳压,反馈调节能力强。稳压二极管离散型,且空载,满载电压有漂移,初步调试有0.5V
后续220V不是主要研究范围,按tianjx01在帖子说的,rcc仍可用于集成电路方案难受的电压范围。
uc3845,3842难受的范围

市场上国产电流模式的集成电路,参考uc3842,经阅读datasheet,有的比3842高
34063压差不能过大。
lm2576,耐压55,原装的很贵。
经调试,rcc可工作在1.5V以下。随便弄个变压器加几个电容电阻两个三极管就可工作。以EE13-YF12V,输出电压,范围很宽,初步看110V(小电流)-3.3V都能调。如果将变压器原边和次级对调,应该能产生高压,不过没尝试。
当然rcc再量产时,有些细节需要处理,由于没量产经验,没法讨论。
调试前,认为rcc是个电压稳定性不强,其实跟反馈有关,市场上的充电器出于成本考虑,基本都是稳压二极管方案。跟rcc无关,rcc加tl431也很强。

楼主:
一些资料:
RCC,电流模式
双管1:

双管2:

三管mos版:

楼主:
RCC的一些资料
辅助绕组供电电路:
有正供电和负供电两种,其中负供电单管方案用于辅助绕组反馈。

楼主:
关于ee13-YF12V饱和电流的修正,我再前面计算B=0.35T,取560mA,理论计算与实际相符,但是用在rcc有点余量过小,电源网有些人在计算时取0.2至0.25是合理的,电感再线性区,可用于单管RCC。B=0.35T,用于单管模式(辅助绕组电压反馈),由于变压器的气隙差别,导致饱和是危险的。
所以B=0.35T可用于滤波电感。
但是用在双管rcc上取值为多少,看个人设计风格。我会取0.25

网友C(2021-09-05):
引用 楼主:
关于ee13-YF12V饱和电流的修正,我再前面计算B=0.35T,取560mA,理论计算与实际相符,但是用在rcc有点余量 ...

这样才是真正电流控制隔离RCC,控制电压和峰值锯齿波叠加共同控制:
和你这个线路几乎一样

其中RC反馈必须根据输入条件灵活调整,采用电动车变压器的,这是典型的48-72输入范围参数。
没有发掘更多潜力,反正输出12V时候,带7025风扇轻轻松松。13003完全不热。
主开关波形也很像那么回事情,典型的反激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才是真正电流控制隔离RCC,控制电压和峰值锯齿波叠加共同控制:
和你这个线路几乎一样

那种,只要初级的,不要辅助绕组的开关电源芯片,经验证,可工作在24V。

这种芯片内部有开关管,工作机制已经搞清楚,实质是变频控制。也就是内部限制1.3A,ton期间,芯片的逻辑,就一定要到1.3a,用了yyf12变压器扛不住这个电流,饱和,芯片保护。后来手工绕,把变压器初级电感搞小,这个芯片反而没事。工作好的很。网上一堆,dk124,带不起负载的帖子,这个芯片逻辑很古怪的。
这个芯片,工作在低压,rcd估计可以省略。电路也是比较精简的。
到了20V以下,询问厂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