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定时器中断LED闪烁

楼主(2021-03-27):
定时器是MCU常用功能之一,本次配置一个1ms定时中断。
系统时钟设置16MHz,便于后面分频:

开启全局中断:

16分频,定时器时钟为1MHz,向下计数模式,开启中断:

主函数设置:

主函数首先设置定时器初值,然后注册溢出中断函数,由于定时器时钟配置为1MHz,向下计数模式,因此从初值999减到0即为1ms。
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清除中断标志,重新设置初值。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
    Main application
*/
int i=0;
void tca0_cb(void)
{
    TCA0_ClearOverflowInterruptFlag();
    TCA0_WriteTimer(999);
    i++;
    if(i==1000)
    {
        i=0;
        LED_Toggle();
    }
}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SYSTEM_Initialize();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LED_SetDigitalOutput();
    LED_SetHigh();
        TCA0_WriteTimer(999);
    TCA0_SetOVFIsrCallback(tca0_cb);
    while (1)
    {
        DELAY_milliseconds(1000);
    }
}
/**
    End of File
*/

实验现象:

测试工程源码:

网友A:
入门的好资料呢。

网友B:
CuriosityNano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C:
学习一下定时器的功能。

网友D:
支持几个定时器呢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的CuriosityNano资料。

网友F:
以后有机会申请CuriosityNano试试看。

网友G:
1ms的闪烁是不是太快了。

网友H:
定时器中断支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