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后悔买了西普尔充电器!

楼主(2021-03-27):
西普尔充电器,铅酸 48V 的,刚用了 2 年半,坏了,不输出电压了。拆开也看不出什么,也没有保险丝。
TB 上 52 元买的。
当时怕买到假货,专门打电话问西普尔有没防伪标志。对方是个女的,态度不好,说他们没有防伪,怕买到假货就去大牌子电瓶车的专卖店去买!
垃圾西普尔,这次不买它的了!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A:
一个吃电工饭的此时不显身手学本事,更待何时.哈哈

T叔啥都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吃电工饭的此时不显身手学本事,更待何时.哈哈

俺正好也用的到,谢了T叔

网友C:
2年半坏了也算是正常水平啊,这个和使用环境以及用户负荷有关。
充电机里面的电解电容你可以理解为活的,是有寿命的,差的采购的输入滤波电容寿命是85°3000小时,最好的也只是105°5000小时,按照极限算,哪怕最好的,如果你充电机长期工作环境比较高,则寿命和理论寿命5000小时就比较接近了(例如充电机锁在座位底下充电,内部温度就会很高),这样按照每年300次、有效输出时间8小时计算,一般也就2年左右达到输入电解寿命。
反之,如果在空气流通条件下充电,则一般充电机电解电容的温度大概会在年平均55-60°左右的条件工作,哪怕是最差的85°3000小时输入电容,其寿命达到3年以上也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年半坏了也算是正常水平啊,这个和使用环境以及用户负荷有关。
充电机里面的电解电容你可以理解为活的,是 ...

我就是在流通情况下充电的。极个别情况下,因为大雨,才放在座位里。而且我还配了保护器,充满了就断电。
这个西普尔真的不行,风扇有时噪音也很大。

网友D:
不行。 那自己做一个。

网友E(2023-06-21):
不能下载。。。。。

tyw
@tyw :死马破油香,退信了
tyw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