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应广单片机状态机的设计

楼主(2021-03-27):
#include        "extern.h"
bit        k1                :        pa.0;                //开关
bit        k2                :        pa.3;                //反转
bit        led1        :        pa.6;                //正
bit        led2        :        pa.7;                //反
byte                dianji;                //电机
byte                a1;                //状态机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a1                        =1;                //1待机2开机
dianji                =0;                //0停1正转2翻转

$                k1                in,pull;                //输入,上拉
$                k2                in,pull;
$                led1        out,low;
$                led2        out,low;
while (1)
{
if(a1==1)                //待机状态
        {
        if(k1==0)
                {

                while(k1==0){.delay 100;}                //等待松手
                a1                =2;                //转开机
                dianji        =1;                //电机正转
                led1=1;
                led2=0;
                }

        }
if(a1==2)                //开机状态
        {
        if(k1==0)
                {
                while(k1==0){.delay 100;}                //等待松手
                a1                =1;                //转待机
                }

        if(dianji==1)                //电机正转状态
                {
                if(k2==0)
                        {
                        .delay        4000000;                //延时1秒
                        dianji                =2;                        //变反转
                        led1=0;
                        led2=1;
                        }
                }
        if(dianji==2)                //电机正转状态
                {
                if(k2==0)
                {
                        .delay        4000000;                //延时1秒
                        dianji                =1;                        //变正转
                        led1=1;
                        led2=0;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C看的不化不类,有点像汇编,奇葩

我太男累

楼主:
我太男累

网友A:
这C看的不化不类,有点像汇编,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