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一)硬件

楼主(2021-03-27):
经过了几天的调试,STM32F103VBT6 _v1.2开发板终于可以完整运行了(仅有的外部设备:两个串口和PFC8563都可以正常使用了)。目前用于测试的demo程序主要包括了IIC时钟芯片PFC8563的时间设置和读取,出口的发送和接收以及led的驱动。
    由于之前使用万利学习板的时候没有做太多的记录,导致这次在调试的过程中又走了不少回头路。
    这次要学乖点,把一些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记录下来,尽量详细一点。为了保证笔记的完整性,在记录的时候回加入每个模块的相关知识和对应的程序。

楼主:
先说说这次的板子在正常调试前的一些硬件问题。

一、复位电路电容的选择

    由于原理图参考了很多外部的资料,并且检查了很多遍,所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原理性错误。唯一的设计缺陷是把PFC8563的报警中断信号给漏了,这有点可惜,直接把RTC变成了一个被动设备,实在是不太好。

    在硬件调试的初期,一开始主要遇到的问题是JTAG。毕竟要使用验证板子的好坏不使用JTAG是不太现实的。在调试的时候首先确定了JTAG的接口方向,但总是无法链接。最后发现是软件(IAR EWARM)设置不正确引起的。

    再下载了很少的几次之后,JTAG又无法链接了。于是花了1个小时来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软件设置的问题。于是把焦点集中到了硬件上。

    检查硬件的方法,最常用的无非就是电源、晶振、复位电路。一一检查过来。发现了问题:复位信号一直为低电平(这意味着芯片一直被复位)。于是怀疑复位电容坏了,立刻更换。好了!再此可以下载了。。。。。几次。。。。。有不行了。。。。。检查。。。。。电容再此牺牲了。根据万利的原理图,复位电路的电容是105的。记得以前用的复位电容大都为10uF以上。于是使用了10uF的电容。。。又能下载了(到今天为止没有出过问题)。

    结论:复位电路的电容可以稍微大一些。一般10uF-22uF都可以。

楼主:
二、MAX3232外围电容的选择

    这次的串口设计,仍然使用了MAX3232作为电平转换芯片(美信的假货貌似有点小多,下次决定使用ST的串口芯片了)。外围电路的电容一开始使用的是0.01uF(103)。

楼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串口芯片的本质就是将MCU的TTL/COMS电平转换为RS232协议中的电平标准(详见后面串口调试部分的介绍)。而外围电容的用途就是调节电压用的(除了一个旁路电容)。所以外围的电容值的大小决定了转换后的电平大小。

楼主:
按照MAX3232的datasheet 。一般情况下,3.3v供电情况下应该使用0.1uF(104)电容。但是由于以前一直使用103,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次也使用了103。不过为了验证一下以上的内容。特地在另外一块相同配置的板子上使用了104。结果使用示波器检查波形后发现。104的电平高出103的电平。(但是使用之前一块使用103的,其他配置有所不同的板子,电平信号却相同,进一步的验证还在进行中。。。。)。

    结论:MAX3232的外围电容,在3.3v供电情况下,尽量使用0.0uF(104),以保证性能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