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72DF62Y无法开机

楼主:
画好NUC972DF62Y的PCB发现无法开机,检查电路正常,电路图如下

电路测量RTC的3.3V是正常输出的,正常供电。RTC的32.768K时钟正常振荡,SYS_WAKEUP正常状态下是3.3V,按键按下是0V,但SYS_WAKEUP就是不输出高电平,求解!!!

网友A(2021-03-28):
我不是搞硬件的,感觉电路怪怪的。

网友B(点评):
我试试,看着官方电路是按照这个画的

网友A:
请说出在你的电路设计中, SYS_WAKEUP多了个R20电阻的理由?

网友B(点评):
R20没有接

网友A:
RTC_VDD单元中EN脚为何不接接地电阻?

网友B(点评):
?那一部分

网友C:
无法开机是指其中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B(点评):
就是电源使能引脚不输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搞硬件的,感觉电路怪怪的。

NUC97X如果使用RTC开机需要注意加上如附件的补助线路。注意使用此线路在关机时要松开按键系统才会掉电。

RTC补助线路

RTC补助线路

NUC970 RTC application CKT.pdf

NUC970 RTC application CKT

网友B(点评):
我看官方板子的原理图,是直接接按键进行开机,没有三极管这部分电路

网友B(点评):
电源使能引脚按下开关不能直接输出高电平,需要给IO电源供电后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的,开发板原理图没有此部分补助线路。这是后来才发现的小问题。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有些芯片RTC_EN脚拉不起来,需要用RTC3.3V来帮忙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哎,是真的坑啊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B: 此小bug在芯片量产没多久(15年)时已经有提供出解决方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第一次就无法开机吗

网友F:
仿真情况下也不能运行程序吗

网友G:
有相关文档提供解决方案吗

网友H:
看来这是一个小bug

网友I:
EN脚为何不接接地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