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射频 广播 一发多收 经常有个别设备连不上

楼主(2021-03-28):
433射频 广播 一发多收  经常有个别设备连不上  ,一般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啊,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保证每次所有都能连上,  一个发送, 几十个接收

网友A(点评):
一发多收,本身就会有这种风险的。一般情况下都会使用级联的方式。也就是收到的模块再发一次。

网友B:
相同信息 发2次

网友C:
如果两次不行,那就三次,四次

网友D:
多发几次,无线通信收不到很正常,和天线性能,协议,很多时候数据碰撞什么的都有可能。

你做的方式有问题,我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用滚码+校验+一帧多次模式。完善纠错机制

网友E(2021-06-18):
首先 应该保证 信号质量   即终端接收处  能接收到比较强的信号   再次 才是软件上更改逻辑  可以多次通信保证

网友F:
突发干扰、接收灵敏度不足等是主因,最好分析一下使用环境,先确定是否接收灵敏度不足。干扰问题可通过多次发送来解决。

网友G(2021-11-13):
首先确认是不是硬件存在问题,干扰等排除,通信距离是否在接收灵敏度之上?其他就是软件运行机制上完善

网友H(2021-12-13):
没接收到信号进行解码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