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modelsim添加编译altera仿真库

楼主(2021-03-28):
1.首先,把modelsim.ini只读属性勾掉,保证其可写。
2.打开modelsim,切换到modelsim的安装目录
3.然后,File-new-library,建立altera_lib,其实和之前xilinx差不错,这里
然后,你就在安装目录下可以看到(其实这些都可以用脚本来做的,类似于linux的命令一样)
4.然后就是在modelsim的环境下对altera库文件进行编译了。Compile-Compile
找到目录D:\altera\11.1sp2\quartus\eda\sim_lib,这个是altera仿真库的目录。我吧全部的.v文件都选择了编译
编译中:在modelsim中的过程,截图没有截全
编译完后,那个界面有个done,点击就可以退出了,上面两个图中的那个done,然后我们可以在altera_lib这个文件夹中看看是不是有生成的文件了。
Ok,编译就结束了,然后,修改modelsim.ini配置文件
将altera_lib = altera_lib
修改为altera_lib = $MODEL_TECH/../altera_lib
然后保存,勾上只读属性,重启modelsim,会看到:
这样就ok了

楼主:
没有修改modelsim.ini文件的时候altera_lib = altera_lib而不是altera_lib = $MODEL_TECH/../altera_lib,那里是Un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