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Quartusii 链接Altera-Modelsim进行功能仿真

楼主(2021-03-28):
利用Altera-Modelsim来进行功能仿真的步骤
quartus ii 版本:17.0
altera-modelsim版本:ModelSim - Intel FPGA Starter Edition 10.5b (Quartus Prime 17.0)
1、首先要设置altera-modelsim的执行路径,即指定altera-modelsim的安装路径,打开Quartusii
(1)Tools ->Option

(2)点击EDA Tool Options, 出现左边的界面,点击红框2 里的 “…”,选择altra-modelsim的安装路径,设置好如下图。点击 OK 退出。

2、新建工程,本文做一个简单的位宽为4的累加器,在时钟的上升沿加1。工程名为add,被测试文件名为add。

3、设置工程仿真软件
(1)Assignments->Settings

(2)点击红框1处的 Simulation 出现右边的界面。把红框2,3,4,设置成跟下图一样。最后点击下面的Apply 和OK按钮退出设置。
红框2 是设置所用的仿真工具 名称 ,红框3是设置工程编写用的HDL,和时间刻度。红框4是本地仿真链接设置,这里先选择none ,才能在工程下生成仿真simulation文件夹。

4、综合工程,点击Start Analysis &Synthesis 编译通过

5、编写仿真文件
有两种方法生成仿真文件:
(1)直接建立 xxx.v文件
(2)自动生成工程仿真文件
点击 Processing->Start ->Start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自动生成仿真文件 后缀是 .vt,注意:这里只是一个针对本工程的仿真文件模板,里面的具体测试内容还需要根据实际作修改。
Test bench 的默认路径在:项目目录\simulation\modelsim\项目名.vt(该目录跟3.2 红框3处设置的 output directory 里的路径一致)。
6、将仿真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1)Assigments ->Settings

(2)进入下面的界面,在红框里 选择Compile test bench。

(3)点击 Test Benches… 按钮,进入下面的界面

楼主:
利用Altera-Modelsim来进行功能仿真的步骤
quartus ii 版本:17.0
altera-modelsim版本:ModelSim - Intel FPGA Starter Edition 10.5b (Quartus Prime 17.0)
1、首先要设置altera-modelsim的执行路径,即指定altera-modelsim的安装路径,打开Quartusii
(1)Tools ->Option

(2)点击EDA Tool Options, 出现左边的界面,点击红框2 里的 “…”,选择altra-modelsim的安装路径,设置好如下图。点击 OK 退出。

2、新建工程,本文做一个简单的位宽为4的累加器,在时钟的上升沿加1。工程名为add,被测试文件名为add。

3、设置工程仿真软件
(1)Assignments->Settings

(2)点击红框1处的 Simulation 出现右边的界面。把红框2,3,4,设置成跟下图一样。最后点击下面的Apply 和OK按钮退出设置。
红框2 是设置所用的仿真工具 名称 ,红框3是设置工程编写用的HDL,和时间刻度。红框4是本地仿真链接设置,这里先选择none ,才能在工程下生成仿真simulation文件夹。

4、综合工程,点击Start Analysis &Synthesis 编译通过

5、编写仿真文件
有两种方法生成仿真文件:
(1)直接建立 xxx.v文件
(2)自动生成工程仿真文件
点击 Processing->Start ->Start Test bench Template Writer,自动生成仿真文件 后缀是 .vt,注意:这里只是一个针对本工程的仿真文件模板,里面的具体测试内容还需要根据实际作修改。
Test bench 的默认路径在:项目目录\simulation\modelsim\项目名.vt(该目录跟3.2 红框3处设置的 output directory 里的路径一致)。
6、将仿真文件添加到工程中
(1)Assigments ->Settings

(2)进入下面的界面,在红框里 选择Compile test bench。

(3)点击 Test Benches… 按钮,进入下面的界面

赞一个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B: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C:
很详细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D:
赞一个

网友E: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

网友G: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H: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赞一个

网友I: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赞一个

网友J: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K:
很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