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磷酸铁锂BMS二次保护问题

楼主(2021-03-28):
磷酸铁锂电池保护系统42V/50A,主芯片采用BQ76952,二次过压保护芯片TI推荐的原理图是BQ771807DPJR,这颗芯片的保护点是4.45V,这个系列最低的保护点是3.85V,而磷酸铁锂的过压保护点是3.65V,查了一下TI的官网,没有3.65V的过压保护芯片,那么磷酸铁锂二次过压保护芯片一般选用什么型号?三端保险丝50A的选用什么型号?

网友A:
目前你这个电压的管理 IC 已经很多了,  官网 https://www.ti.com.cn/zh-cn/powe ... tured-produc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