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数据延迟厉害而且漂移

楼主(2021-03-28):
我在使用中科微的ATGM332D模组的时候,测量2个GPS两点之间的距离。发现了2个问题:
1、静止不动的时候,纬度数据会慢慢变小,导致还没有移动,距离就会慢慢增加,会增加到10米,甚至更多,这应该是不正常的。
2、移动的时候,数据会出现延迟。我已经移动大概50米,但是距离还是显示10米多。往回走的过程中,距离变为50米。感觉是GPS数据出现了延迟。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呀?

网友A:
看了下这个模块的数据手册,定位精度一般,不过你说的这个数据变化也太大了。

网友B:
这是什么应用,只为测两点的距离吗,

网友C:
看样子是想做测亩仪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应用,只为测两点的距离吗,

是的,就单纯的测2点间距离。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D:
看下数据手册把,实在不行问问原厂FAE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单纯的测2点间距离。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接收机数据更新应该有5Hz吧,可能环境等造成的数据不够稳定,用各自接收机的经纬度再算距离不会太准,好像要用到RTK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