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区别,优缺点!

楼主(2021-03-28):
请教下,图中的 2个蜂鸣器驱动电路有啥区别?  为啥 图2蜂鸣器电路要接个C4 105电容?

还有想请教下 上拉NTC检测电路  跟 下路NTC检测电路 有啥区别? 那个更有优点。

楼主:
自顶 自顶 自顶 自顶

网友A:
蜂鸣器驱动电路,电路1是驱动有源蜂鸣器,电路2是驱动无源蜂鸣器。
上拉NTC检测电路,温度下降,输出电压上升(注意是非线性)。
下拉NTC检测电路,温度上升,输出电压上升(注意是非线性)。
两种检测电路其它没有区别了,你想用哪个就哪个。我习惯输入信号是对地连接,所以我个人倾向用上拉。

网友B:
这个是压电蜂鸣器的驱动电路,压电蜂鸣器相当于一个劣质电容。
用图1是可以驱动,但是效率不高,能量浪费在电阻上,图2估计不太行,声音小。
建议使用反向的两路PWM(或者单路PWM加个反相器)驱动压电蜂鸣器,而且电压要大,至少10V。

网友C:
上面一个右边是直驱的无源蜂鸣器线路,需要驱动信号是低阻抗的,然后通过隔直就可以正常发声。
左边的是放大驱动,一般这样的接法也是无源蜂鸣器驱动,如果是有源,一般不需要51和1K。Q作为放大管,需要的信号单片机就可以了,不需要特别的低阻抗信号。

下面的NTC检测,理论上上拉下拉性能一样,计算时候一个是5V-,一个是直接,没什么区别,区别只有外接的NTC是在输入和5V间还是输入和GND之间。因为外接设备一端GND有天然优势,所以,采用下拉的比上拉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