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32之输入捕获

楼主:
1. 通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概述:
1)输入捕获工作过程:通过检测TIMx_CHx上的边沿信号,在边沿信号发生跳变的时候(比如上升沿或下降沿),将当前定时器的值(TIMx_CNT)存放到对应的捕获/比较寄存器(TIMx_CCRx)里面,完成一次捕获

楼主(2021-03-28):
2)  输入捕获步骤:

楼主:
① 设置输入捕获滤波器:

楼主:
② 设置输入捕获极性:

楼主:
③ 设置输入捕获映射通道:

楼主:
④ 设置输入捕获分频器:

楼主:
⑤ 捕获到有效信号可以开启中断:

楼主:
2. 常用寄存器和库函数配置
   1)相关函数:

楼主:
  ① 输入捕获通道初始化函数:
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TIM_Channel; //捕获通道1-4
                                         uint16_t TIM_ICPolarity; //捕获极性
                                         uint16_t TIM_ICSelection; //映射关系
                                         uint16_t TIM_ICPrescaler; //分频系数
                                         uint16_t TIM_ICFilter;  //滤波器
                                       } TIM_ICInitTypeDef;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5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TIM_ICInit(TIM5, &TIM5_ICInitStructure);

楼主:
② 通道极性设置独立函数:

void TIM_OCxPolarity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OCPolarity);

楼主:
③ 获取通道捕获值:
uint32_t TIM_GetCapture1(TIM_TypeDef* TIMx);

楼主:
2)输入捕获的一般配置步骤:
   ① 初始化定时器和通道对应IO的时钟。

楼主:
② 初始化IO口,模式为输入:GPIO_Ini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 输入

楼主:
③初始化定时器ARR,PSC
      TIM_TimeBaseInit();

楼主:
④初始化输入捕获通道
      TIM_ICInit();

楼主:
   ⑤如果要开启捕获中断,
      TIM_ITConfig();
      NVIC_Init();

楼主:
⑥使能定时器:TIM_Cmd();

楼主:
⑦编写中断服务函数:TIMx_IRQHandler();

楼主:
3. 输入捕获实验
  1)主函数:

楼主:
2)输入捕获初始化函数:void TIM5_Cap_Init(u16 arr,u16 psc);

楼主:
3)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