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NRST做输入IO VCAP做输出IO 求教

楼主(2021-03-29):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2712-1-1.html

对HK32F030MF4P6   可用吗?  TSSOP20   的 NRST 在  PIN4上啊!      还有 VCAP   数据手册上 描述引脚类型是  “O”   这个怎么配置成输出IO?

网友A:
这个是可以使用的,放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
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吗?
期待中。

void GPIO_NRST_SEL_PA0_Config(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ENABLE);

                GPIOMUX->NRST_PIN_KEY = (uint32_t)(0x00005AE1);  //KEY
                GPIOMUX->PKG_PIN_SEL &= (uint32_t)(0xFFFFFFFE);  //NRSTPA0_PIN_SEL = 0
                GPIOMUX->NRST_PIN_KEY = (uint32_t)(0x00005AE1);  //KEY
                GPIOMUX->NRST_PA0_SEL |= (uint32_t)(0x00000001); //NRST_PA0_SEL    = 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PA0-NRST_OUT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PA0-NRST_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D,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PD7-VCAP Can only be used for output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复位脚 输入、输出均可用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OMUX,ENABLE);

GPIOMUX->NRST_PIN_KEY = (uint32_t)(0x00005AE1);  //KEY
GPIOMUX->PKG_PIN_SEL &= (uint32_t)(0xFFFFFFFE);  //NRSTPA0_PIN_SEL = 0
GPIOMUX->NRST_PIN_KEY = (uint32_t)(0x00005AE1);  //KEY
GPIOMUX->NRST_PA0_SEL |= (uint32_t)(0x00000001); //NRST_PA0_SEL    = 1

//配置成要用的模式。
VCAP/PD7    只能配置成输出,和正常配置IO一样,没有其他特殊配置。

--以上亲测可用。

网友A:
感谢楼上的代码,试验了一下,可以用。

楼主(2022-04-09):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上的代码,试验了一下,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