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的波特率是一处败笔

楼主(2021-03-29):
我这款电路板原来是用STM8S003K3T6的,有用到UART与ESP8266通信。因为功能越加越多,导致RAM和ROM都不够用了。本来想着换STM8S005的,但是STM8005的引脚无法兼容,这样的话又要改PCB。看了一下HC89S105,RAM和ROM都很丰富,PIN也是兼容,看着不错。就买了几个样品回来移植。当移植到UART部分时才发现。这颗芯片的波特率发生器太不灵活了。UART方式1和方式3居然只能从FCPU固定16分频的时钟。波特率最高只到57600。再高到115200就找不到合适的值了。65536-8也不合适,65536-9也不合适。很不错的一颗芯片,就是UART的时钟和分频太不灵活了。

网友A:
其他51难道不是这样吗?

网友A:
基本所有MCU波特率产生都是这样的计算公式:振荡时钟/16倍分频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所有MCU波特率产生都是这样的计算公式:振荡时钟/16倍分频比

是这样没错,但是为什么这16分频不做成可以灵活设置的呢,比如1~16分频。或者2的n次方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51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他的51我不清楚。我只认识芯圣的51。但PIC和STM都可以灵活地设置分频值。

楼主:
我就提个建议,我觉得芯圣这颗芯片真的很好,便宜量又足。只是UART的分频这里有点纠结。

网友B:
新科c51早就支持4分频了,而且还是4t核,没有理由现在1t做不到,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的51我不清楚。我只认识芯圣的51。但PIC和STM都可以灵活地设置分频值。 ...

这是PIC

网友C:
现在的STC15、STC8等若选择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是很灵活的。

楼主:
D:\1.png这是STM8的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说的PIC,不是Microchip的PIC。而是台系的那种。就像很多时候大家说51,也不一定说的就是AT89C51,也有可能是说芯圣,或者STC又或者其它51系列的芯片。你看看辉芒微的芯片UART是不是要好用点?我看规格书上还提到有自动波特率检测。具体我也没仔细研究,因为PIC系列的资源通常少一点,不适合我用。

网友D:
STM8S用起来还是顺手些,51和STM8S比还有很多差距,这些国产封装厂都是在51的基础上往STM8方向改,但又没有完全达到STM8S的水平

网友E:
关键是时钟,16兆时钟没办法实现115200的bps的,如果是24兆或者32兆的就肯定没问题了,新塘的策略是允许用户调整内部rc的频率调整到16.6m就很完美支持了,相信芯圣也有对应的寄存器,关键就是是否开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他51难道不是这样吗?

STC就不是。

网友G:
波特率很灵活啊

网友G:
14.3波特率发生器
UART 自带一个波特率发生器,它实质上是一个 16 位递增计数器。
在方式0中,波特率可编程为系统时钟的1/12或1/2,由UX6位决定。当UX6为0时,串行端口在FCPU
的1/12下运行。当UX6为1时,串行端口在FCPU的1/2下运行。
在方式2中,波特率固定为系统时钟的1/32或1/64,由SMOD位中决定。当SMOD位为0时,UART
以FCPU的1/64运行。当SMOD位为1时,UART以FCPU的1/32运行。
Baud = 2SMOD × (FCPU
)
在方式1和方式3中,波特率公式如下:
Baud = FCPU
16 × (65536−SBRT) ,SBRT = [SBRTH : SBRTL]

网友G:
STC有些UART需要占用定时器做波特率,如果程序刚好需要这个定时器,那就容易产生使用冲突

网友G:
HC89F0541也需要占用定时器

楼主:
麻烦您帮忙算个115200波特率的寄存器值。我算不出来。

网友G:
如果CPU频率是16M,则 SBRT = [SBRTH : SBRTL] = 65526,当然,如果要准确的波特率,则一般要使用晶振,如果CPU频率是11.0592M,则SBRT = [SBRTH : SBRTL] = 65530

网友G:
上面的CPU是16M频率时,寄存器的值不是65526,应该是65527比较合适

网友G:
即使是AVR,使用115200波特率,也需要外接晶振,CPU频率能微调的毕竟不多,再说,温度漂移估计也会影响微调

网友G: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内部RC时钟,则,可以使用频率计准确的测量内部RC是多少,然后再计算赋值,这样估计比较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内部RC时钟,则,可以使用频率计准确的测量内部RC是多少,然后再计算赋值,这样估计比较理 ...

我简直是被惊呆了。。。你这是做样品的思维,就算样品可以这样搞。后面批量生产怎么办?每个都拿来测频率再计算吗?况且就算是频率计测的,也算不出合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一定要使用内部RC时钟,则,可以使用频率计准确的测量内部RC是多少,然后再计算赋值,这样估计比较理 ...

你能这样想,说明你未做过实际的产品。如果这么麻烦,这样搞,等你做出货来,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G:
首先,我要说明,我的确是一个爱好者而已,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贴子就知道了
我也想说一句
我简直是被惊呆了。。。原来谈技术是要论资质的 !

网友H:
赛元的 7445 之类波特率 灵活一点, PDF  --   BaudRate = fsys / [TH1,TL1]  ,:[TH1,TL1] 大于 0x0010 就Ok
   比如楼主要的 115200bps,按它的内部 16MHz 时钟,分频系数是 16MHz / 115200 = 138.888... ,取值 139。
    (我使用的是赛元 8003,试过 460800 也没有问题 -- 系数34.7222,取值 35,芯片全电压温度的频率误差是 1%,总误差 0.2778/35 + 1% < 1.8%,低于 Uart 要求的 2.5% 理论允许误差)。

网友I:
所有的芯片都差不多吧,我没有感觉好到哪里。

网友J:
所有的单片机都是这样的吧。可能我用的51比较多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