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闭环传递函数数学推导,出现问题????

楼主(2021-03-29):
如图:OPA277接成3倍放大的正相输入

运放闭环传递函数为:VOUT/VIN= Aol/ (1+ Aolβ);
查上图开环频率响应图,得OPA277有两个极点:0.6HZ与6M;
于是,使用运放二阶数学模型有:Aol=K/(S-0.6)(S-6*1000000),K为运放开环直流增益,查OPA277上图开环频率响应图,有K=120DB(1000000倍);
如图有:β=1/3;
带入公式有:VOUT/VIN=K/[(S-0.6)(S-6*1000000)+K*β]
                      =K/(S*S-6000000S+933333)
有两个类似:0.6HZ与6M的极点,意思说闭环增益在0.6HZ左右开始下降,这个结论跟实际完全不一样啊,问题出在哪?

A0/(1+S/WP1)(1+S/WP2).A0是直流增益。

网友A:
Aol=K/(S-0.6)(S-6*1000000)” 错了。

@HWM :是的,当S=0的时候,算出来的幅频增益确实不对,请问大侠,Aol表达式应该怎么写??
HWM
@SJKKKKKK123 :令s=0,自己算一下。
@HWM :请问,这个式子的直流增益是什么?
HWM
@SJKKKKKK123 :这个式子的直流增益不是K,此外极点符号反了。
请问,是运放的二阶数学模型不对吗?应该是什么?

网友B:
极点要是跑右半平面去,就成振荡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点要是跑右半平面去,就成振荡器了。

符号写的不对,表达式也不对!

网友C:
请问一下,6M的极点是怎么看出来的。从G曲线来看,6M处好像没有转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6M的极点是怎么看出来的。从G曲线来看,6M处好像没有转折啊。

6M大概对应-135度相移!!!

网友D:
频率坐标为:1、2、4、6、8(和 10)。

如果只是用于简单的放大器,运放的幅频和相频特征可以只用主极点近似。
即运放的传递函数为:
A = A0 / (j w + w0)
其中:
A0 = 10 ^ (134 dB / 20) * w0
w = 2 * pi * f
w0 = 2 * pi * 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