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ST32之I2C

楼主(2021-03-29):
1. IIC通信协议
  I2C协议主要包括:空闲状态、开始信号、停止信号、应答信号、数据的有效性

楼主:
1)空闲状态:I2C总线的SDA和SCL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时,规定为总线的空闲状态。此时各个器件的场效应管均处于截止状态,即释放总线,由两条信号线各自的上拉电阻把信号拉高

楼主:
  2)开始信号:当SCL为高,SDA由高到低的跳变,启动信号是一种电平跳变时序信号,而不是一个电平信号

楼主:
3)停止信号:当SCL为高,SDA由低到高的跳变,停止信号是一种电平跳变时序信号,而不是一个电平信号

楼主:
4)  应答信号(ACK):发送器每发送一个字节,就在时钟脉冲9期间释放数据线,由接收器反馈一个应答信号。应答信号为低电平时,规定为有效应答位(ACK)简称为应答位,表示接收位已经成功的接收了该字节;应答信号为高电平位时,规定为非应答位(NACK),一般表示接收器接收该字节没有成功。

楼主:
对于反馈有效应答位ACK的要求是,接收器在第9个时钟脉冲之前的低电平期间将SDA线拉低,并且确保在该时钟的高电平期间为稳定的低电平。如果接收器是主控器,则在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NACK信号,以通知被控发送器结束数据发送,并释放SDA线,以便主控接收器发送一个停止信号P。

楼主:
5)数据有效性:I2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在时钟线上的信号为低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状态才允许变化。
即:数据在SCL的上升沿到来之前就需准备好。并在在下降沿到来之前必须稳定。

楼主:
6)数据的传送:在I2C总线上传送的每一位数据都有一个时钟脉冲相对应(或同步控制),即在SCL串行时钟的配合下,在SDA上逐位地串行传送每一位数据。数据位的传输是边沿触发

楼主:
2.24C02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