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产A40i 开发板 Android 系统编译

楼主(2021-03-29):
Android系统编译
A40i &T3 板卡用户可以通过飞凌嵌入式提供的网盘链接获取OKA40i-C开发板软件和硬件的文档及源码。软件和硬件的文档及源码下载方法不清楚的可联系飞凌嵌入式客服索取。
硬件平台:OKA40i-C 开发板

注:本文介绍安卓编译方法也适用于飞凌嵌入式 OKT3-C开发板,其它平台仅供参考使用。
一、安装Ubuntu 14.04 x64bit及编译环境
在这里建议用户使用Ubuntu真机进行编译,飞凌提供Android 7.1.1的代码在Ubuntu14.04 LTS 64位系统docker下编译测试通过。
注:推荐电脑配置处理器:Core(TM) i7   内存:8G以上;
由于android7编译环境建立复杂,所以只提供docker环境。
详见:用户资料\应用\OKA40i-C docker编译环境指导
二、源码包安装
请使用飞凌提供的源码包,含有lichee,android,文件所在路径如下:
用户资料\Android\源码\lichee\lichee.tar.gz
用户资料\Android\源码\android\xaa
用户资料\Android\源码\android\xab
用户资料\Android\源码\android\xac
用户资料\Android\源码\android\xad
用户资料\Android\源码\android\xae
说明:由于源代码超过3G,所以android才用分包形式:分成xaa,xab,xac,xad,xae类型文件。
生成目录结构的命令(注意该命令需要root权限),如下:
#  mkdir -p  /root/workspace/allwinner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复制源码压缩包到虚拟机或者真实机器的/root/workspace/allwinner/路径。

lichee释放
步骤1:验证源码压缩包完整性,与lichee_md5.txt对比,命令如下
#  md5sum lichee.tar.gz
步骤2:解压缩源码,命令如下。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  tar xvf  lichee.tar.gz

android释放
步骤1:验证压缩包完整性,与android_md5.txt对比,命令如下
#  md5sum xaa
#  md5sum xab
#  md5sum xac
#  md5sum xad
#  md5sum xae
步骤2:生成源码压缩包,命令如下
#  cat xa* > android.tar.gz
步骤3:验证源码压缩包完整性,与android_md5.txt对比,命令如下
#  md5sum android.tar.gz
步骤4:解压缩源码,命令如下。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  tar xvf  android.tar.gz

验证释放后文件目录结构正确
步骤1:
/root/workspace/allwinner$ pw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步骤2:
/root/workspace/allwinner$ ls
android lichee
三、 Android系统的编译
准备好A40i开发板 Android源码:

1、编译前的准备
请确认当前系统swap分区大小,若swap分区不足会造成编译Android源码失败,推荐4G。
查看swap分区情况:
$cat  /proc/swaps
在此提供一种通过创建swap文件的方式来增加swap分区大小的操作方法,可作为参考:
$sudo  fallocate  -l  4G  /swapfile
$sudo  chmod  600  /swapfile
$sudo  mkswap  /swapfile
$sudo  swapon  /swapfile
$sudo  vim  /etc/fstab
在/etc/fstab文件最后添加如下内容:
/swapfile  none  swap  sw  0  0
2、 Android全编译
进入A40i 源码目录,执行以下命令:
进入docker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root@c4bcf404fa6d:~/workspace/allwinner# pw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root@c4bcf404fa6d:~/workspace/allwinner# ls
android  lichee
步骤1:配置lichee编译内核
备注:v1表示v1核心板,其他表示适应v2核心板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
$cd  lichee
$./build.sh config
I have already read,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the above terms? [Y/N] Y
Welcome to mkscript setup progress
All available chips:
0. sun8iw11p1
Choice: 0
All available platforms:
0. android
1. androidm
2. dragonboard
3. linux
4. camdroid
Choice: 1
All available kernel:
0. linux-3.10
Choice: 0
All available boards:
0. a40-OKA40i_C
1. a40-p1
2. t3-mp1
3. t3-mp3
4. t3-p1
5. t3-p2
6. t3-p3
Choice: 0
All available lcd resolutions:
0. 480x272
1. 800x480_v1
2. 1024x600_v1
3. 1024x600mipi_v1
4. 1280x800_v1
5. 800x480
6. 800x600
7. 1024x600
8. 1024x600mipi
9. 1280x800
Choice: 7
步骤2:lichee编译内核
$ ./build.sh
INFO: build lichee OK.
步骤3:导入android编译环境变量
$  c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ndroid/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输出:
including device/asus/fugu/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ni-emulator-arm64/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ni-emulator-armv7-a-neon/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ni-emulator-mips/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ni-emulator-mips64/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ni-emulator-x86/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eneric/mini-emulator-x86_64/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oogle/dragon/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google/marlin/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htc/flounder/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huawei/angler/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lge/bullhead/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linaro/hikey/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moto/shamu/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softwinner/a40-OKA40i_C/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softwinner/a40-p1/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softwinner/common/vendorsetup.sh
including device/softwinner/t3-p3/vendorsetup.sh
including sdk/bash_completion/adb.bash
步骤4:配置A40i android板卡
$  lunch 24
#输出:
============================================
PLATFORM_VERSION_CODENAME=REL
PLATFORM_VERSION=7.1.1
TARGET_PRODUCT=a40_OKA40i_C
TARGET_BUILD_VARIANT=eng
TARGET_BUILD_TYPE=release
TARGET_BUILD_APPS=
TARGET_ARCH=arm
TARGET_ARCH_VARIANT=armv7-a-neon
TARGET_CPU_VARIANT=cortex-a7
TARGET_2ND_ARCH=
TARGET_2ND_ARCH_VARIANT=
TARGET_2ND_CPU_VARIANT=
HOST_ARCH=x86_64
HOST_2ND_ARCH=x86
HOST_OS=linux
HOST_OS_EXTRA=Linux-4.15.0-58-generic-x86_64-with-Ubuntu-14.04-trusty
HOST_CROSS_OS=windows
HOST_CROSS_ARCH=x86
HOST_CROSS_2ND_ARCH=x86_64
HOST_BUILD_TYPE=release
BUILD_ID=NMF27D
OUT_DIR=out
步骤5:复制内核模块和内核到android
$  extract-bsp
#输出:
/root/workspace/allwinner/android/device/softwinner/a40-OKA40i_C/bImage copied!
/root/workspace/allwinner/android/device/softwinner/a40-OKA40i_C/modules copied!
注意:第一次执行extract-bsp命令报个错误,可以忽略,要再执行一遍extract-bsp
步骤6:编译android系统
$ make -j8
说明:j后边参数编译任务数量,如果是4核8线程cpu,那么j8。
编译成功如图所示:

注意:首次编译时间长,编译时间与编译主机配置有关系;
步骤7:打包镜像文件
$ pack
打包完成如图:

注: 1.Android的编译过程需要耗费较长的时间,时间长短视电脑配置而定。
2.编译生成的镜像路径因使用环境不同,可能会有差异,相对路径为lichee/tools/pack下。
四、 A40i 驱动代码路径
设备
驱动程序源代码在内核中的位置
设备名
网卡驱动
drivers/net/ethernet/allwinner/
/sys/class/net/eth*
LCD背光驱动
video/sunxi/disp2/disp/

LED驱动
drivers/leds/leds-gpio.c
/sys/class/leds/
USB接口U盘
drivers/usb/storage/
/dev/sdx
USB 3G
drivers/usb/serial/
/dev/ttyUSB*
USB Camera
drivers/media/usb/UVc/uvc_video.c

SD卡驱动
drivers/mmc/card/
drivers/mmc/host/sun*
/dev/block/mmcblk0pX
LCD FrameBuffer
drivers/video/sunxi/disp2/disp/lcd/
/dev/fb0
ft5x06电容触摸
drivers/input/touchsrcreen/
/dev/input/eventx
gt9xx电容触摸
/drivers/input/touchscreen/
dev/input/eventx
电阻触控驱动TDB
/drivers/input/touchscreen/sunxi/sunxi-ts.c

RTC实时时钟驱动
drivers/rtc/rtc-rx8010.c
drivers/rtc/rtc-sunxi.c /*不加载*/
/dev/rtc0
/dev/rtc0
串口驱动
drivers/tty/serial/sunxi-uart.c
/dev/tty*
看门狗驱动
arch/arm/mach-sunxi/sun8i.c
/dev/
WIFI
drivers/net/wireless/
wlan0
音频驱动
sound/soc/sunxi
/dev/snd/
SPI控制器
drivers/spi/spi-sunxi.c
/dev/spidev0.0等
按键驱动
drivers/input/keyboard/sunxi-keyboard.c

Smart card reader
drivers/char/sunxi-scr/sunxi-scr.c

摄像头ov5640
drivers/media/platform/sunxi-vfe/

tvin
drivers/media/platform/sunxi-tvd/

twi驱动
drivers/i2c/i2c-sunxi.c

sata驱动
drivers/ata/ahci_sunxi.c

五、 代码路径
HAL代码路径:
设备
源代码在android中的位置
库名
uart/rs485   串口
hardware/aw/serialport
libserial_port

APP代码路径:
名称
源代码在位置
备注
Camera3
vendor/forlinx/public/package/apps
预安装app
MainMenu
vendor/forlinx/public/package/apps
预安装app
chrome
vendor/forlinx/public/package/apps
预安装app
Update
vendor/aw/private/apk/
预安装app
ESFileExplorer
vendor/aw/public/prebuild/apk
预安装app
CarletDriverRecorder
vendor/aw/public/prebuild/apk
预安装app

设备
源代码在用户资料中的位置
备注
Android\测试程序
app
Android\测试程序
app

六、 安装Android系统1、 更新镜像到A40i板卡
烧写镜像存储位置
1 用户资料\ Android\镜像\sun8iw11p1_androidm_a40-OKA40i_C_uart0-1024x600.img
1 用户资料\ Android\镜像\sun8iw11p1_androidm_a40-OKA40i_C_uart0-1280x800.img
USB烧写工具存储位置
1 用户资料\Android\工具\phoenixsuit_V1.1.0_20150325.rar
将phoenixsuit_V1.1.0_20150325.rar在windows下解压后,点击PhoenixSuit_CN.msi进行安装。

点击“下一步”,选择“浏览”,选择安装路径。选择“下一步”。

选择“下一步”,程序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选择“完成”“关闭”。

安装完成之后,桌面出现PhoenixSuit快捷方式,点击图标 打开USB烧写工具。

选择“一键刷机”项,选择“浏览”添加对应镜像路径。

上电时,需要同时按下FEL(K3)和RESET(K7)键,然后松开RESET(K7)按键,此时核心板进入OTG烧写模式,然后松开FEL(K3)进行烧写状态;烧写完成后如下:

2、 SD卡烧写工具安装使用
1 用户资料\Android\工具\PhoenixCard_V310_20130618.rar
将PhoenixCard_V310_20130618.rar在windows下解压后,双击PhoenixCard.exe运行。
PhoenixCard软件用于将待量产的固件通过SD卡读卡器写入SD卡中。 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将SD卡烧写成量产模式或者是启动模式,烧写完成后可以用烧写好的SD卡来进行设备量产或者启动。
PhoenixCard软件界面如下:

SD读卡器卡插入电脑usb接口,点击[获取盘符],点击[镜像文件]浏览A40i的固件镜像,选择[卡量产],点击[烧录],制卡完成状态:烧写完成后进度条完成。
制作完成之后的卡,插入断电的开发板,上电。等待烧写,烧写完成后如下:

原文链接: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5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