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031开发 基于新唐M031开发的激光测距仪方案

楼主(2021-03-29):
一、方案简介

1:基于M031开发的激光测距仪方案,采用无线电波段的频率对激光束进行幅度调制并测定调制光往返待测距离一次所产生的相位延迟,再根据调制光的波长,换算此相位延迟所代表的距离,即用间接方法测定出光往返所需的时间。

楼主:
2:系统特性:

•M031内核为Arm® Cortex®-M0 内核,运算速度最高72MHz

•M031 ADC 采样转换率高达2MSPS,可进一步提高测试精度

•支持1.8~3.6V低工作电压

•使用电池:2x1.5V(AAA)

•工业级操作温度 -40~105℃

3:操作说明:

•按“S2”键开机,打开激光管确定测试点

•再次按“S2”键测试距离,LED屏显示测试数据(单位:mm)

•第三次按“S2”键,打开激光管确定测试点

•第四次按“S2”键测试距离,LED屏显示测试数据

注:*测试完成,激光管关闭状态10秒钟后自动关闭电源

*PCBA除了“S2”键,其余按键为备用键

二、性能参数

1:硬件接口说明:

1.1   电池/电源输入接口:BAT+,BAT-

1.2   蜂鸣器(预留)

1.3   光电二极管接口:GND、HV、SIGNAL

1.4   激光发射管接口

1.5   预留外接通讯接口“SPI接口”

1.6   软件烧录接口

三、推荐元器件

网友A(2024-08-31):
您好,楼主有方案么?我们打算做一款产品,可以+ JUST-Macro

网友B:
激光模块是哪个

网友C:
激光测距有什么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