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70电路问题

楼主:
这个电路请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主要是PIN的位置是否对,用那个xlsx  复用配置不太懂。

1. 需要1路ADC输入
    功能:采样0-4095值

    备注:管理内部的运放 OPA,OPA 可以灵活配置,适用于简易滤波器和电压跟随器应用。
             可以作为 DAC 输出缓存器使用,也可以配置为运放使用。
             这里OPA是软件配置就行吗?还是要特殊PIN才能对应上去

2. 1路DAC输出控制
    功能:输出控制0~4095值

3. 1路串口收发
    功能:9600bps 收发

4. 1路LED输出指示灯
    功能:可以高低电平即可

1617002888(1).jpg (99.66 KB )

楼主(2021-03-29):
这个看着有点懵圈,PA08 PA09都是TXD  PA10是RXD
华大有没CUBE那样的软件 可以选择和图像化配置pin map呢?

1617003288(1).jpg (352.7 KB )

网友A:
可以参考下图:

芯片VCAP管脚不能接电源。具体的可以把原理图给代理FAE检查下。

楼主(点评):
谢谢 VCAP +3V3现已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