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ADC得稳定位数

楼主(2021-03-29):
目前我用24位得ADC AD7794测一个差分信号(这个信号是用我2.5V的ADC芯片得基准电压芯片LTC6655给我的桥式电路供电产生得  ADC供电方案是TPS54202加一个tps77033给供的电和用隔离电源模块加LM2937两种方法,且模拟板用的是四层板有独立的地层,但单片机的板子是2层的,两块板子通过插针连接来读取数据,两块板子的地用0R电阻连接,并且模拟板子已除去多余的元器件只保留了这个电桥电路)得数据如下加隔离的比不加的好一些但数据总的来说在小数点后5位稳定。请问我该怎么提高稳定位数使我的数据小数点后6位稳定,有成功的前辈给点建议吗。
不加隔离电源

加隔离电源

网友A:
这个已经1.24575V吗,偏差已经是0.0几个MV了,这样精度都不够吗?我觉得这样跳动已经属于正常的吧?坐等大佬来解答。

楼主(点评):
只是想再提高下试试,问一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一楼数据中,加隔离之后的 峰峰值分辨率 是 0.0000013/1.245752 = 1.043ppm,19.9bit,已经稳定到小数点后第六位了,统计学的 有效分辨率 没有计算,肯定超过 21bit。   应该已经接近 器件的 极限了 。

   手册上这粒器件的 峰峰值分辨率 最高也只有 20.5 bit,最高 有效分辨率 是 23 bit。     这最后的 0.6bit 潜力不好挖,楼主的数据是在 电磁暗室 里面测的吗?

网友C:
没看错的话,精确到10微伏了。自愧不如。

网友B:
可以 试试将 R8、R10 改成 220欧;
另外,AVDD +5VA 到 电容、芯片,靠近电容,也串一粒 220欧;
   再是 给芯片 的 VREF2.5,与 出板子 的电阻桥驱动 VREF2.5 之间,最好能有一点 隔离措施;
     可能都有一点用。  不要抱太大希望, 也可能屁用没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