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雪崩电流为啥比IDM要小呢 我惊呆了

楼主(2021-03-29):
(无正文)

网友A:
还是要看电压的,“雪崩”时MOS是关断状态,此时硬给它加电流,DS电压很高,当然不能承受太大的电流,
大电压大电流就意味着大功率。
MOS管导通后,DS电压很小,流过大电流也不会有很大的功率,所以能承受较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看电压的,“雪崩”时MOS是关断状态,此时硬给它加电流,DS电压很高,当然不能承受太大的电流,
大电 ...

雪崩的时候如果是关断状态的话 那怎么会有电流呢 大佬

网友B:
注意MOS的雪崩测试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MOS的雪崩测试条件

大佬 能不能不说话说一半

楼主:
引用 楼主:
雪崩的时候如果是关断状态的话 那怎么会有电流呢 大佬

收回这句话 问的有点弱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智弱。击穿成木炭,跟雷击一样快。过流慢慢烧,烤烧饼似的。

我有点不理解的是,MOS管雪崩的话 只是反向偏置才会雪崩吗 还是说正向也会雪崩?手册里的这个雪崩是指反向偏置吗

网友D:
我理解就是挨雷劈和温水煮青蛙,这两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雪崩是指顺向偏置。逆向被本征二极管箝住,会有其最大电流规格。意义跟斉纳管(稳压管)是一样的。 ...

这个意思是 MOS正向偏置跟反向偏置都会发生雪崩是吗 我还是有点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MOS管的符号有个三角剪头,它就是內部的二极管,如图画虚线的二极管。 ...

费心了 大佬 还有手绘图,非常感谢你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MOS管的符号有个三角剪头,它就是內部的二极管,如图画虚线的二极管。 ...

还有一个问题 大佬,我现在学MOS有必要看MOS的动态参数吗?就是QGD之类的 感觉有点难 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