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广pms152+max6675读取温度

楼主(2021-03-29):
/****************pms152+max6675读取温度************/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10323**************************/
#include        "extern.h"
//                   pms152
//           __________@_________
//          |1 pb4         pb3 16|
//       so-|2 pb5         pb2 15|-led1
//       cs-|3 pb6         pb1 14|-led2
//      sck-|4 pb7         pb0 13|-led3
//          |5 vdd         gnd 12|
//     加k1-|6 pa7         pa0 11|-led4
//     减k2-|7 pa6         pa4 10|-led5
//          |8_pa5_________pa3__9|-led6
/**************************************************/
//                  max6675
//           __________@_________
//          |1 gnd           nc 8|
//          |2 t-           so  7|-pb5
//          |3 t+           cs  6|-pb6
//          |4_vcc__________sck_5|-pb7
/**************************************************/
//          显示屏CS3631AW-4-D/888
//         @1  @2  @3  @3  @4  @5  @6
//         _1a_      _2a_      _3a_
//        1f   1b   |    |    |    |
//        |    |    |    |    |    |
//         -1g-      ----      ----
//       1e    1c   |    |    |    |
//        |_1d_|.1h |____|.   |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
//       |___|_@1_|_@2_|_@3_|_@4_|_@5_|_@6_|
//       |_1_|_高_|_1f_|_1g_|_1c_|_1d_|_3d_|
//       |_2_|_1a_|_高_|_2f_|_2g_|_2c_|____|
//       |_3_|_1b_|_2a_|_高_|_3f_|_3g_|_3e_|
//       |_4_|_1e_|_2b_|____|_高_|_3a_|____|
//       |_5_|____|_2e_|_3b_|_3c_|_高_|____|
//       |_6_|_1h_|_2d_|_2h_|_3h_|____|_高_|
/**************************************************/
bit                so                :pb.5;
bit                cs                :pb.6;
bit                sck                :pb.7;

bit                led1        :pb.2;
bit                led2        :pb.1;
bit                led3        :pb.0;
bit                led4        :pa.0;
bit                led5        :pa.4;
bit                led6        :pa.3;

bit                k1                :pa.7;
bit                k2                :pa.6;
word                        temp;
byte                xianshi_a1,xianshi_a2,xianshi_a3;                //百位十位个位机器码
byte                chabiao_a1;                                                                //查表用
//word                anjian_a1;                                                                //按键用
/**************************************************/
void                yanshi();                //延时
void                wendu();                //温度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jisuan();                //计算
void                chabiao();                //查表
void                anjian();                //按键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cs                out,high;
$                so                in;
$                sck                out,low;

$                k1                in,pull;
$                k2                in,pull;
//anjian_a1                =150;
byte                a1;
while (1)
{
wendu();
jisuan();
a1                =75;                //75hz
while(a1--)
        {
        xianshi();
        }

}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
/**************************************************/
void                wendu()                //温度
{
word                wendu_a1;
byte                wendu_b1;
//$                cs                out,high;
//$                so                in;
//$                sck                out,low;
//.delay                2000;
cs                                =0;                        //片选
nop;
wendu_b1                =16;
while(wendu_b1--)                        //循环16次
{
sck                                =1;
//nop;
wendu_a1                <<=1;                //左移一次
if(so){wendu_a1        |=1;}
sck                        =0;
//nop;

}

cs                                =1;                        //片选
sck                                =0;
nop;

wendu_a1                >>=5;                //低三位没用,/4=实际温度
nop;
temp                        =wendu_a1;
}
/**************************************************/
void                xianshi()                //显示//六线数码管六种状态
{
/**************************************************/                //第一种状态
$                led1                out,high;                //高
$                led2                in;                                //高阻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in;
$                led6                in;

//if()                        {$        led1        out,low;}                //高
if(xianshi_a1.5){$        led2        out,low;}                //1f
if(xianshi_a1.6){$        led3        out,low;}                //1g
if(xianshi_a1.2){$        led4        out,low;}                //1c
if(xianshi_a1.3){$        led5        out,low;}                //1d
if(xianshi_a3.3){$        led6        out,low;}                //3d
yanshi();
/**************************************************/                //第二种状态
$                led1                in;
$                led2                out,high;                //高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in;
$                led6                in;

if(xianshi_a1.0){$        led1        out,low;}                //
//if()                        {$        led2        out,low;}                //高
if(xianshi_a2.5){$        led3        out,low;}                //
if(xianshi_a2.6){$        led4        out,low;}                //
if(xianshi_a2.2){$        led5        out,low;}                //
//if(){$        led6        out,low;}                        //
yanshi();
/**************************************************/                //第三种状态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out,high;                //高
$                led4                in;
$                led5                in;
$                led6                in;

if(xianshi_a1.1){$        led1        out,low;}                //
if(xianshi_a2.0){$        led2        out,low;}                //
//if()                        {$        led3        out,low;}                //高
if(xianshi_a3.5){$        led4        out,low;}                //
if(xianshi_a3.6){$        led5        out,low;}                //
if(xianshi_a3.4){$        led6        out,low;}                //
yanshi();
/**************************************************/                //第四种状态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in;
$                led4                out,high;                //高
$                led5                in;
$                led6                in;

if(xianshi_a1.4){$        led1        out,low;}
if(xianshi_a2.1){$        led2        out,low;}
//if()                        {$        led3        out,low;}
//if()                        {$        led4        out,low;}                //高
if(xianshi_a3.0){$        led5        out,low;}
//if()                        {$        led6        out,low;}
yanshi();
/**************************************************/                //第五种状态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out,high;                //高
$                led6                in;

//if()                        {$        led1        out,low;}
if(xianshi_a2.4){$        led2        out,low;}
if(xianshi_a3.1){$        led3        out,low;}
if(xianshi_a3.2){$        led4        out,low;}
//if()                        {$        led5        out,low;}                //高
//if()                        {$        led6        out,low;}
yanshi();
/**************************************************/                //第六种状态
$                led1                in;
$                led2                in;
$                led3                in;
$                led4                in;
$                led5                in;
$                led6                out,high;                //高

//if()                        {$        led1        out,low;}
if(xianshi_a2.3){$        led2        out,low;}
//if()                        {$        led3        out,low;}
//if()                        {$        led4        out,low;}
//if()                        {$        led5        out,low;}
//if()                        {$        led6        out,low;}                //高

yanshi();

}
/**************************************************/
void                jisuan()                //计算
{
word                jisuan_a1;
byte                jisuan_b1,jisuan_b2,jisuan_b3;

jisuan_a1                =temp;
jisuan_b1                =0;
jisuan_b2                =0;
jisuan_b3                =0;
while(jisuan_a1>99)                //计算百位
{
jisuan_b1                ++;
jisuan_a1                -=100;
}

while(jisuan_a1>9)                //计算十位
{
jisuan_b2                ++;
jisuan_a1                -=10;
}

jisuan_b3                =jisuan_a1;                //计算个位

chabiao_a1                =jisuan_b1;
chabiao();
xianshi_a1                =chabiao_a1;                //百位机器码

chabiao_a1                =jisuan_b2;
chabiao();
xianshi_a2                =chabiao_a1;                //十位机器码

chabiao_a1                =jisuan_b3;
chabiao();
xianshi_a3                =chabiao_a1;                //个位机器码
}
/**************************************************/
void                chabiao()                //查表
{
//共阴: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if(chabiao_a1        ==0){chabiao_a1        =0x3f;        return;}                //0
if(chabiao_a1        ==1){chabiao_a1        =0x06;        return;}
if(chabiao_a1        ==2){chabiao_a1        =0x5b;        return;}
if(chabiao_a1        ==3){chabiao_a1        =0x4f;        return;}
if(chabiao_a1        ==4){chabiao_a1        =0x66;        return;}
if(chabiao_a1        ==5){chabiao_a1        =0x6d;        return;}
if(chabiao_a1        ==6){chabiao_a1        =0x7d;        return;}
if(chabiao_a1        ==7){chabiao_a1        =0x07;        return;}
if(chabiao_a1        ==8){chabiao_a1        =0x7f;        return;}
if(chabiao_a1        ==9){chabiao_a1        =0x6f;        return;}
//if(chabiao_a1        ==10){chabiao_a1=0x;        return;}                //不显
}
/**************************************************/
void                yanshi()                //延时
{
.delay                9000;

}
/**************************************************
void                anjian()                //按键
{
byte                anjian_b1;
if(!k1)                //加
{

}
if(!k2)                //减
{

}

}
/**************************************************/

网友A(2022-07-27):
老师真好!无私奉献!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