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 usb u盘的问题

楼主(2021-03-29):
我使用gd32f103 枚举成一个Upan,使用io控制上拉电阻,第一次打开上拉U盘正常,关闭上拉之后在打开就失败了.设备信息显示改设备无法启动。(代码 10),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有碰到过的吗?我代码使用官方的”23_USBD_MSC_internal_flash“的而来。谢谢

网友A(2021-08-12):
我的没有上了结果失败,只能识别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