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求解Jlink V9连接正常,用V11就不正常,版本6.82g

楼主(2021-03-29):
买了个新仿真器,发现连不上芯片,另外的一块M0连接、仿真都正常,AT403的用V11就连不上,求解?

V9连接正常:
- Executing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2000 kHz (Auto)
- Found 1 JTAG device. Core ID: 0x2BA01477 (None)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V11连接不成功: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probe/ programmer device 0
- Probe/ Programmer firmware: J-Link V11 compiled Feb  4 2021 12:59:17
- Device "AT32F403_EXT_TYPE2_1MB" selected.
-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 [ConfigTargetSettings]
-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 InitTarget() start
- InitTarget() end
-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 DPIDR: 0x2BA01477
-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 AP[0]: AHB-AP (IDR: Not set)
-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CPUID register
-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 [ConfigTargetSettings]
-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 InitTarget() start
- InitTarget() end
-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 DPIDR: 0x2BA01477
-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 AP[0]: AHB-AP (IDR: Not set)
-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CPUID register
- ERROR: Could not find core in Coresight setup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200 kHz (Auto)
- VTarget = 3.373V
-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 [ConfigTargetSettings]
-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 InitTarget() start
- InitTarget() end
-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 DPIDR: 0x2BA01477
-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 AP[0]: AHB-AP (IDR: Not set)
-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CPUID register
- ConfigTargetSettings() start
- [ConfigTargetSettings]
- ConfigTargetSettings() end
- InitTarget() start
- InitTarget() end
-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 DPIDR: 0x2BA01477
- AP map detection skipped. Manually configured AP map found.
- AP[0]: AHB-AP (IDR: Not set)
- AP[0]: Skipped. Could not read CPUID register
- ERROR: Could not find core in Coresight setup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o target.
选ARM Cortex-M4时连接正常: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probe/ programmer device 0
- Probe/ Programmer firmware: J-Link V11 compiled Jul 17 2020 16:24:07
- Device "CORTEX-M4" selected.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4000 kHz (Fixed)
- VTarget = 3.364V
-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 DPIDR: 0x2BA01477
-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 AP[0]: AHB-AP (IDR: 0x24770011)
-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 AP[0]: Core found
-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 CPUID register: 0x410FC24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 CoreSight components:
- ROMTbl[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E00FF000
-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C SCS-M7
-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2 DWT
-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2BB003 FPB
- ROMTbl[0][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1 ITM
- ROMTbl[0][4]: E0040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9A1 TPIU
- ROMTbl[0][5]: E0041000, CID: 00000000, PID: 00000000 ???
- Executing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Target interface speed: 4000 kHz (Fixed)
- Found 1 JTAG device. Core ID: 0x2BA01477 (None)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编辑说明:补充Log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不应该,连不上什么意思,是指jlink命令行都无法连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说不应该,连不上什么意思,是指jlink命令行都无法连上吗

已更新Log信息

网友B:
你这里device选择很奇怪  怎么会是AT32F403_EXT_TYPE2_1MB,完全不合理,应该是at32的型号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device选择很奇怪  怎么会是AT32F403_EXT_TYPE2_1MB,完全不合理,应该是at32的型号才对。 ...

这是官方芯片列表里带的,烧录外挂的SPI Flash。这个到不用困扰,用V9也是这个上位机,它是正常的

网友B:
我知道是spim的文件,这是我写的。我是觉得device 这里选择有点问题。可否告知jlink v11购买链接,我们买一个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spim的文件,这是我写的。我是觉得device 这里选择有点问题。可否告知jlink v11购买链接,我们买一 ...

我在贸泽上买的Jlink Base,www.mouser.cn

网友B:
您好 我们的FAE已经与您取得联系,后面我们会持续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