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开启SysTick中断

楼主(2021-03-29):
刚入手AT32没几天,求问AT32F415怎么开启SysTick中断

网友A:

我认为是CMSIS库里的SysTick_Config()方法

网友B: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用这个函数设置滴答定时器和中断,默认中断优先级为15,在it中断文件内定义void SysTick_Handler(void)中断处理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0);
用这个函数设置滴答定时器和中断,默认中断优先级为15,在it中断 ...

可以了,感谢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