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唐芯片学习笔记——UART

楼主(2021-03-29):
新唐芯片学习笔记——UART

概述
NuMicro®NUC029 提供2个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通道,UART支持普通速度UART,并支持流控制。UART控制器对从外设收到的数据执行串到并的转换,对来自CPU的数据执行并到串的转换。
UART控制器同时支持 IrDA SIR 功能和 RS-485 功能。NUC029xAN 还支持LIN主/从功能。每UART控制器支持 6 种类型的中断。 NUC029xAN 还拥有第七种中断, LIN 接收 break 域检测中断
(LIN_RX_BREAK_INT).
/******************************************************************************************************************/

楼主:
特性
–全双工,异步通信
– 独立的各 16 字节的接收/发送 FIFO 供用户装载数据
– 支持硬件自动流控/流控制功能(CTS, RTS)和可编程的RTS流控制触发电平
– 可编程的接收缓冲触发级别
– 每个通道都支持独立的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
– 支持CTS 唤醒功能
– 支持8位接收缓冲超时侦测功能
– 通过设置DLY (UA_TOR [15:8]) 寄存器可以编程在上一个停止位与下一个开始位之间传输数据的延 迟时间
– 支持break错误,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和接收/发送缓冲溢出检测功能
– 完全可编程的串行接口特性
 拥有可将数据长度编程为5位,6位,7位,8位的特性
 可编程的奇偶校验位,偶校验、奇校验和无校验或 Stick 校验位的产生和检测
可编程的停止位长度,1、1.5 或 2 停止位的产生
– 支持 IrDA SIR 功能模式
 普通模式下支持 3/16位持续时间
– 支持 RS-485 功能模式
 支持 RS-485 9-位模式
 支持硬件或软件编程 RTS 引脚控制收发器的传输方向
– 支持 LIN 功能模式 (仅限 NUC029xA)
 支持LIN主/从模式
 支持发送端可编程的break产生功能
支持接收端break检测功能
/******************************************************************************************************************/

楼主:
UART 时钟控制和框图

楼主:
代码例程
这个可以在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里配置
/******************************************************************************************************************/
        //串口选择时钟、分频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UART1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CLKDIV_UART(1));

        //UART1引脚复用
        SYS->P1_MFP &= ~(SYS_MFP_P13_Msk | SYS_MFP_P12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3_TXD1 | SYS_MFP_P12_RXD1);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Config()
{
        SYS_ResetModule(UART1_RST);//重启复原

        //这个是库函数,直接配置好了无奇偶校验,8位数据位,0停止位。用户只需要配置哪个串口以及波特率
        //当然要配置的也可以,还有其他库函数可以实现。
        //我不需要那些功能或者是我懒,没深入探究
        UART_Open(UART1,  115200);
}
//用户只要勾选下面这个就可以直接用printf函数了。
//值得注意的是,工程printf函数默认使用的是UART0
//如果要从定向到UART1
//在system_NUC029xAN.h第24行
//这里我已经改为UART1了
#ifndef DEBUG_PORT
# define DEBUG_PORT      UART1       /*!< Select Debug Port which is used for retarget.c to output debug message to UART */
#endif

        printf("hello world!\n");

网友A:
多谢楼主的代码例程 不过本来以为是基础的原理

网友B:
029LAN都成了硬通货了 .哈哈  能买到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