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努力的学习MOS,虽然不懂,但我好问,你愿意今来帮...

楼主(2021-03-30):
MOS这3个电压 我改怎么用呢,用作信号高低电平控制的时候 应该选哪个电压呀,第一个开启电压不行吗

网友A:
手册往后翻,会有Vgs\Id\Vds的特性曲线,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往后翻,会有Vgs\Id\Vds的特性曲线,根据你的需要来设计。

我现在有点蒙,MOS做开关时,id的电流到底是由VGS来控制的 还是由负载电流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点蒙,MOS做开关时,id的电流到底是由VGS来控制的 还是由负载电流控制的? ...

想想电流从哪来、Vgs影响了DS的什么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点蒙,MOS做开关时,id的电流到底是由VGS来控制的 还是由负载电流控制的? ...

你家自来水 水流量是由水龙头控制,还是由自来水管的粗细、长短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自来水 水流量是由水龙头控制,还是由自来水管的粗细、长短来控制? ...

大哥 我是新手 你能不能别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电流从哪来、Vgs影响了DS的什么特性。

你跟我玩哑谜呢 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 我是新手 你能不能别这样

十字路口的车流量,是由红绿灯控制,还是由上下班时间、工作休息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跟我玩哑谜呢 兄弟

这些需要自己去思考,可以这样简单分析:Vgs越高,DS之间的电阻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路口的车流量,是由红绿灯控制,还是由上下班时间、工作休息日控制? ...

哥 你别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需要自己去思考,可以这样简单分析:Vgs越高,DS之间的电阻越小。

越小然后呢

网友C:
表格给出的往往是某个点的参数,要对照曲线图看完整的变化关系,选型的时候都要看,初学的就耐心一点,看不懂就多看几遍,每一个字都要仔细看,走马观花等于没看,没看怎么会懂呢?

思考过以后再提问题,这样才会有长进,才能学到东西。

网友D:
多炸几次机就知道怎么用了
这跟学骑自行车一个道理,没摔倒几次咋可能学会

网友E:
难道楼主还处在欧姆定律的级别?  那就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学起来,电压电流电阻的关系  ,搞明白了再来看这些资料就会水到渠成了。

网友F:
其实,我觉得先用起来,不就是烧管子吗,谁还没烧过,没烧过管子的电工,不是好厨子

网友G:
实践出真知

网友H:
实践出真知,也是害了不少人呀。
有些东西,还是先搞懂好,实在搞不懂,搭一个电路实际测试。
好比水库开闸放水,水流大小,和闸门开启多少有关,也肯定和水库是否有水有关。
I=V/R,这个R,包含MOS管当前条件的内阻,以及负载电阻。

网友I:
Vgs(th) 是 MOS 的开启电压,这个数字是 MOS 关断时 需要保证 Vgs 不 高于这个值中的 最低值。
   这个管子在 Vgs = -1.5V ~ -2.5V 范围,结果不可靠。

Rds(on) 中的 Vgs 是 MOS 正常开通需要的电压,比如一楼图片中,Vgs = 4.5V 时,导通电阻 5、6毫欧,Vgs = 10V时,导通电阻可以低到 3、4毫欧。再大一点比如 -15V、-18V,导通电阻减小不明显。

简单说就是:G极 控制电压 Vgs 在  -10V ~ -20V 时能比较好的 导通, -1.5V ~ +20V 能较好关断,当然最好不要靠近 -20V、+20V 这个极限,比如 0V ~ -12V 或者 0V ~ -15V 以内比较合适。

网友H:
另外,LZ的好问,其实也要控制,啥都问别人,往往不能深入理解。啥都不问,可能很长时间都不能入门。

网友J:
Vgs(th)的策略可能是自动测试的。猜测自动测试概念图如下:
dac扫描电压,adc采集电压,电流有250ua就停止

网友J:
至于后面的框框,pmos |vgs|越大导通电阻越小,一般不超极限值,一般在驱动大功率负载,越大越好,发热小,尤其是贴片元件。

网友K:
完全打开的阈值电压 搭个测试板最好  没条件用ewb 仿真

网友L:
自己用洞洞板搭一个试试嘛,反正是MOS,又不是MCU,又不是STM32,现在涨到天上去了。MOS还是很便宜的,搭焊1个试一下不就知道了,键盘打字一万个,不如自己动手试一次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点蒙,MOS做开关时,id的电流到底是由VGS来控制的 还是由负载电流控制的? ...

你可以这样理解,Vgs控制着D-S间的电阻。当Vgs大于数据手册的门槛电压时,D-S间的电阻就非常小了(相当于开关打开);当Vgs=0时,D-S间的电阻时非常大的(相当于开关关闭)

网友M:
当然,还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理解方法,找一个实际的MOS管,如NX2301、2N7002(NX2301实际上可以买到SI2301,两个是不同厂家生产的)用Multism搭建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进行仿真研究学习。如果这样还不放心,在搭建一个实际电路,用万用表实测,进行对比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I:
Vgs(th) 是 MOS 的开启电压,这个数字是 MOS 关断时 需要保证 Vgs 不 高于这个值中的 最低值。
   这个管 ...

谢大哥的讲解,感觉自己还没有入门,那我如果用MOS作为信号控制的话,是应该应用哪个电压呢,10v以上吗 因为我看10v以上的导通电阻比较小啊

@wh6ic :好的 收到,有问题我再请教大哥
你的图片是 PMOS,控制电压用 -10 ~ -15V(用 -4.5V 也可以,只是导通电阻变大了一点点,很多场合不介意电阻增大,好处是可以减少一个电源) ,关断用 0V 最好不超过 -1.2V 。 具体数值要看 器件的 PDF中的 各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至于后面的框框,pmos |vgs|越大导通电阻越小,一般不超极限值,一般在驱动大功率负载,越大越好,发热小, ...

如果是越大越好的话,那就更不知道怎么把握了,极限值是20V,直接用19V这样子吗

到 -15V 就差不多了,再高没有什么好处,增加不可靠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这样理解,Vgs控制着D-S间的电阻。当Vgs大于数据手册的门槛电压时,D-S间的电阻就非常小了(相当于 ...

大佬 这个软件Multism自己下载就好么 还是怎么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越大越好的话,那就更不知道怎么把握了,极限值是20V,直接用19V这样子吗 ...

留余量,80% 一般用途,70% 正常, 60%保守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J:
留余量,80% 一般用途,70% 正常, 60%保守风格。

好的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Vgs(th) 是 MOS 的开启电压,这个数字是 MOS 关断时 需要保证 Vgs 不 高于这个值中的 最低值。
   这个管 ...

大佬,我有个问题搞不清楚,MOS管进入可变电阻区还是恒流区?不是有VDS控制的吗?当VDS开始比较小的时候MOS管是在可变电阻区,当VDS大于VDS-VGS(th)的时候才进入恒流区,那我们做MOS功率控制的时候肯定想要MOS在恒流区,但这时候为什么却又是由VGS控制了呢?而且进入横流区之后,VDS不是很小吗?跟前面的VDS要求大于多少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网友I:
进入 恒流区,Vds 不一定很小 -- 比如 Vgs 勉强超过 Vgs(th) 的时候,恒流区的电流比较小,一点点电流就会有比较大的Vds。
   导通时,Vds 是电流流过产生的现象,不是原因  -- 不是你理解的 要求 Vds 多少。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大佬 这个软件Multism自己下载就好么 还是怎么用?

自己下载,网上搜一下multism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