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Zx系列芯片运行时钟

楼主(2021-03-30):
最近在研究GD32F407芯片144引脚,请问下这款芯片跑200Mhz是属于超频吗?官方手册上面时钟树有写200Mhz是最大的,也有写168Mhz是最大的,搞不懂!

网友A:
您看的应该是之前的datasheet或者是看到F450的datasheet。F407官方建议是跑168M的系统时钟,当然,200M也能跑,只是属于超频,不能确保后续产品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异。最好是按照168M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看的应该是之前的datasheet或者是看到F450的datasheet。F407官方建议是跑168M的系统时钟,当然,200M也能 ...

感谢回复,现在修改到168主频运行了